G50-80M 触发至0.35A掉电

楼主(2017-05-09):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48861-1-7.html
此机器还在保修期,指示灯附近进过水有腐蚀,其他地方都仔细看过没有进水痕迹
和上面那个帖子的故障一样,开机电流到0.35A掉电,电压都出来了,刷过BIOS,测量CPU core电压有点不正常,上面帖子写的是1.6V,而我的是1.78V左右,难道是CPU自身坏了,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吗?
G50-80M 版号:ACLU3/ACLU4 NM-A361,图纸可参考NM-A271   CPU 电源芯片 NCP 81101

网友A:
我手上也有台NM-A271一样机子也是进水了,到处都腐蚀了,补好多地方,现在还是不正常,Q25开机后不正常没有出19V控制开启, +5SV  +3SV   SUSP 不正常  ,EC 也换了。。程序已刷过了。

网友:
LZ  修好了吗

网友:
这种板载CPU坏的很多的 哦

网友:
这种问题 看了心都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也有台NM-A271一样机子也是进水了,到处都腐蚀了,补好多地方,现在还是不正常,Q25开机后不正常没有 ...

你的还是查查上拉电阻 还有小场管吧,我的5V是正常输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还是查查上拉电阻 还有小场管吧,我的5V是正常输出的

我的修好了,查了SUSP这个信号到了Q6二脚有变跳 ,六脚没输出没有拉低5V,倒置Q25 没有工作,+5VS,+3SV 不出电压,最后把Q6换掉,电流就上去了,不接显示屏正常能显示电流是0.790A左右,。。进水机子,要找到有水地方多看看,补好有问题元件,最后没有好,只能按时序跑电路了,。。。

网友C(2017-06-08):
这个问题我最少碰到有10台,从来没好过,有没有哪位研究过,重金求结果 就是触摸板下面进水了,然后Q6附近进水了,其它地方完好,上电就是0。2几

网友:
楼主 解决了么   我的是3.3v 和5v  通了  1.5vs芯片坏了  换了 之后3v5v正常   开机  到0.38  掉电    电压 都有

网友:
我手里刚好也有一台进水机,开机0.4左右 ,不显不掉电。。。 郁闷中。。。。。

网友:
要是能处理好的话  就处理好拿去保把

网友:
CPU预设1.78的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感觉现在板载的机子,电压正常后都很难修!!!

网友(2017-07-17):
这个问题我遇见2台了,就是和你描述的一样,修不好

网友:
1.78 v   感觉正常啊 ,还是多看看有没腐蚀的小零件,特别是贯穿孔腐蚀的,自己检查吧 CPU没那么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我最少碰到有10台,从来没好过,有没有哪位研究过,重金求结果 就是触摸板下面进水了,然后Q6附近 ...

.....我今天也遇到了,准备换个ec试试

网友:
有哪位修好了没有
。。。求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