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INSPIRON15-3537进液小修

楼主(2017-05-09):
机器型号:戴尔INSPIRON15-3537:版号la-9981p     同行拿过来的机器说是开不了机,接上电源0.03不触发  拆机目测待机部分有进液腐蚀了,待机芯片主供电12脚VIN烧段线,测亮待机3v5v电感PL100 PL101无短路,清洗后测量各供电电感阻值正常,飞线把TPS51125C12脚vin烧段线的连接上测试阻值正常上可调电源待机o.03按开关没反应不触发 ,测量发现3v5v待机电压都是0v                                                                                                    查待机芯片工作条件 vin正常13脚vrej5 5V 3脚vrej3 3v17脚VBST1 0V不正常 9脚VBST2 5V观察发现电阻pr111跟芯片连接那端已经没有了电阻损坏,拆掉发现焊盘已经脱咯,在料板找颗换上去,飞线连好,通电测量3v5v待机已经出来,按开机触发亮机

网友:
思路明确 进水机就是心细

网友:
思路很好 值得新手学习

网友:
好多进水机器都是芯片供电脚焊盘烧脱落  电感电容变质,心细很关键。

网友:
不错  学学习了 长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