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s开机状态下换屏导致屏幕背光灯不亮故障维修

楼主(2017-05-09):
iPhone6s开机状态下换屏导致屏幕背光灯不亮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6s

  故障现象:屏幕背光灯不亮

  客户的一台iPhone6s,屏幕被摔碎了,自己直接锁屏后就开始换屏,最后,只能看到屏幕里面的影像,屏幕背光灯不亮了,重启,刷机都无效。

  维修过程:

  拿到机器后,拆下主板,直接测量显示触摸座的第二脚的阻值,它是背光灯升压管的输出脚,理论上对地阻值500左右,结果测试变成了ol,断线。

iPhone6s屏幕背光灯不亮维修 图1

  这个脚位是背光灯升压管输出脚,承载了35V,它断线,肯定屏幕背光灯不亮了。

iPhone6s屏幕背光灯不亮维修 图2

iPhone6s屏幕背光灯不亮维修 图3

iPhone6s屏幕背光灯不亮维修 图4

  通过点位图我们看到,同样这个脚位有一个电感fl4241,首先从显微镜底下观察这个电感,就能发现它已经被烧穿脱落了。

iPhone6s屏幕背光灯不亮维修 图5

  把电感直接拿掉,用万用表测量电感两端对地阻值,一端阻值500,另一端ol,ok,那就好说了,根据电路基础原理,这个电感直接拉线短接就ok。

iPhone6s屏幕背光灯不亮维修 图6

  然后打上绿油固化。

iPhone6s屏幕背光灯不亮维修 图7

  故障完美解决。iPhone6s开机状态下换屏导致屏幕背光灯不亮故障维修结束。

iPhone6s屏幕背光灯不亮维修 图8

(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相关阅读:

  iphone6s系列专题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947-1-1.html

网友:
最后收了多少大洋

网友:
200块钱打底。

网友:
带电操作,稍有不慎,就会出岔子。

网友A:
带电插屏,没把CPU干死都是运气好

网友B:
客户还不如让维修员换屏

网友:
6S的不断电屏一没扣好经常会这样

网友C:
显示座的第2脚   TOUCH_TO_PROX_RX_EN_FCAM_CONN:这个和背光灯有关系吗?

网友C:
这是实际对应的线路图,不知道是不是楼主编辑错了,如有指正错误,请批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实际对应的线路图,不知道是不是楼主编辑错了,如有指正错误,请批评

楼主也是转载的

网友:
所以我们在看贴子时,一定要对应图纸、点位图来看,有重点的资料做下笔记,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学到知识。

网友:
秒杀啊,开机插屏最好是在睡眠状态插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电插屏,没把CPU干死都是运气好

没事的,他那碰到小原件才这样的。我经常开着机装屏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实际对应的线路图,不知道是不是楼主编辑错了,如有指正错误,请批评

楼主是转载的,只有这帖子的作者才知道。

网友:
楼主是个假维修吧。说的和图都对不上号。

网友:
客户是带电操作的?

网友:
看来又是客户带电操作的结果

网友:
理论好重要呀

网友:
转载也应该要现理解一下先

网友:
千万要断电操作才行啊···最安全保险·····

网友:
牛啊这也能修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以后遇到同样情况先查此电感

网友:
这种故障好修点,比较明显好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客户还不如让维修员换屏
老兄,你也来帖子了
把你的QQ号留下

网友:
这个故障还是相当幸运的。没烧升压IC

网友(2017-09-08):
6s和6sp都是电杆坏的多,上两代都是芯片坏的多

网友:
维修iPhone的利润不错吧,打算报名迅维学修手机了

网友:
不错,这个问题,修多了就熟悉了

网友:
这是带电拔插引起的烧断电感!!!!!!!

网友:
一台6S用电子清洁剂清洁过,特别是对home键多喷了几下,又按压了几下,清完发现清洁剂透进屏幕,又很干了,但现在屏幕右上方 有6、7个亮点 白斑

网友:
GOOOOOOOOOOOOOOOOOOOOD, 分析的不错!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别人换的屏幕,当时好的,回去用几天就这样了,然后我拆开看15v没了,升压管也暴了,后来自己没修好找师傅修还是没修好,别提多郁闷

网友:
这种让我们碰到过一次 但是就后背一凉 完啦 主板烧啦 最后发现就是这里的故障 最后飞的线 所以6s后的机器千万记得断电换屏 最好换屏时 都把电池拔掉

网友:
是的 6s带电操作很容易造成电感烧坏 同行们这个以后得注意点呢

网友:
经常修这样的。我喜欢

网友:
这种修得简单又快速,来钱快又不怕修不开机

网友:
学习了,果断收藏,以后肯定用得上

网友:
开机状态下操作岂不是很危险呀楼主

网友:
不管是手机还是电脑,一般不要通电换东西,楼主这个经验也不容易

网友(2017-10-13):
带点操作可以啊。问题麻烦你把屏幕关闭了。这样搞死自己。扯到排线多的是

网友:
手机维修积累相当重要

网友:
还算简单的维修。不过不知道收费几百呢?

网友:
楼主这个6S的第二脚不就是无穷大吗

网友:
导致这种故障都是懒,图方便的维修员,任何情况下,拔插排线都应该断开电池,小心使得万年船

网友:
这个很多的。都是同行干 的

网友:
不知道7的话带电扣瓶的话会是啥样,

网友:
这种遇到几个    基本无压力

网友:
x兄弟这条死鱼不错。。。。。。。。。。。。。。。。。。。。。。

网友:
不断电换屏也容易烧总线,这个算幸运的了

网友:
现在我连6代都是先关机再拔插人机接口部分,之前开机干的,出火花了

网友:
养成良好的习惯断电操作,不然最后搞不定还要赔钱

网友(2018-04-25):
6s以后的屏,都不能带电操作了。。。。。。。。。。。。。。。。

网友:
按楼主说的,应该是电感FL4211,不是FL4241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示座的第2脚   TOUCH_TO_PROX_RX_EN_FCAM_CONN:这个和背光灯有关系吗?

楼主编辑错了,应该是第三脚,而且电感不是FL4241,而是FL4211

网友:
楼主是跳跃式讲解吗,本来是脚位3到U4020断线,怎么最后直连了fl4241,也不在一路上啊,经验修机吗

网友:
带电操作不好,容易坏东西,不会的还是到店里去维修

网友:
保险起见,不偷懒,断电再操作,切记切记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病了,6S以上都要扣电池啊

网友(2018-05-30):
6s最好换屏还是先断电把 已经弄坏好几台

网友:
这类固态还是比较简单的,不过又是一个实战经验

网友:
问题不大,一点不慌,以前也遇到过不拔电池6s就会这样烧电感

网友:
感谢楼主 楼主幸苦了

网友:
感谢楼主的维修经验,是经验贴一定要收藏。

网友:
带电操作其实没有这么可怕 6以下的基本都没有啥问题 6S以上的有抬起换醒 一不小心就KO了 不过建议还是关机操作稳当放心

网友(2018-06-29):
多谢楼主分享宝贵的修机经验!!!!!!!!!!!!

网友:
千万要断电操作才行啊· 幸好没烧U

网友:
思路思路不错 ,就是脚位和电感都写错了,最好还是编辑好

网友:
6s以后都不能带的换屏了。。。。。。。

网友:
楼主这个来钱快啊,简单,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我修背光 就是换 一个一个换 直到亮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