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保护隔离烧毁秒杀

楼主(2017-05-09):
昨天马上下班了来个外星人,留机,今天早上看了一下,型号P18E001 ,版号LA-9331P F。
用的是电池,来的时候能亮机,只是马上要亮的时候掉电,插上电源,电流有0.2A,还是不亮机,火速拆机,发现电源接口有管子烧糊了

去掉管子,刮去碳化层,上好绿油,10分钟后

两个低电平导通的管子,料版上找连个管子,焊好后,上电开机OK。装机收钱。哈哈哈谢谢大家加个分呗。

网友A:
这种还好就怕烧断层的。

网友B:
P管烧了 电容竟然没有短路

网友C:
还好烧的不严重  相当捡钱了

网友:
没飞线吗?

网友D:
外星人高大上啊,不过在我们维修人手中也就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还好就怕烧断层的。

是  下边有一薄层碳化了,刮去了下边没事,运气比较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P管烧了 电容竟然没有短路

应该是电流太大了烧的,不是短路烧的,要是有短路就不能上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好烧的不严重  相当捡钱了

可不嘛,运气比较好  今天比较忙,还秒杀了一个华硕进水的

网友:
不用飞线,直接在原来的铜皮上焊就行了,下边做好绝缘,搞好散热就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外星人高大上啊,不过在我们维修人手中也就那样

可不,外人看来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在我们眼里真是一般,问题还是很多的

网友:
加绿油好麻烦的

网友F:
跟火影1531的差不多,工厂生产设计问题导致一大批主板同个地方烧毁

网友:
不是麻烦的事,是稳定,要是不加绿油要是在烧了就没的修了。还好也不费事,紫外线考一考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跟火影1531的差不多,工厂生产设计问题导致一大批主板同个地方烧毁

是吗  这个你也遇见过? 我第一次遇见 做工一般

网友G:
维修这机器能收多少钱了?  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G:
维修这机器能收多少钱了?  楼主

这么高端的机器  不能放过他  多收点呗

网友H:
这个可拆卸显卡看起来好牛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电流太大了烧的,不是短路烧的,要是有短路就不能上电了

这个电流太大怎么解决?
换上新的P管能解决电流问题?
必须原厂适配器?

网友:
楼主技术给力

网友:
这报了多少钱

网友I:
这么大电流的机子保护隔离管子设计的跟普通机子一样,看来外星人也不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么大电流的机子保护隔离管子设计的跟普通机子一样,看来外星人也不咋的

是  修好多了  各种各样的问题  比较稀奇不好修    不太喜欢外星人

网友:
这个本子比较贵,不能便宜了,问的太直接了  多报点

网友:
楼主的行为挺危险,回复的有点简单容易被举报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电流太大了烧的,不是短路烧的,要是有短路就不能上电了

电流大我们没办法解决,显卡什么的用的电流都很大,我感觉应该是那两个管子质量问题,也可能是用户使用问题,用的就是原装电源,不是原装的没有这么大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可拆卸显卡看起来好牛

对显卡可以拆卸,但是显卡问题挺多的,爱坏,死贵,修过好几个都是显卡问题的,有的事芯片问题有的是供电问题,看起来高端,看做工一般

网友:
谢谢夸奖,运气好,烧的不严重,要是严重就不好修了

网友J:
管子控制及的焊盘喊在就好

网友K:
这是个送钱的机器,P18E001这个型号一般不是我们通常叫的型号,一般以M开头,比如M15X 17X 18X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流大我们没办法解决,显卡什么的用的电流都很大,我感觉应该是那两个管子质量问题,也可能是用户使用问 ...

看那适配器最大12.3A了都,隔离管承受电流太大了

网友L:
我去 这就是送钱的本啊 ,我就是好久没见过这种故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去 这就是送钱的本啊 ,我就是好久没见过这种故障了

嗯  运气好烧的不严重,板层问题不大,要不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是个送钱的机器,P18E001这个型号一般不是我们通常叫的型号,一般以M开头,比如M15X 17X 18X

对对  这个型号我也是第一次见,拆都不一样,这个整个C壳都在一起整个拿下了就看见主板了。M17X也修过,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管子控制及的焊盘喊在就好

嗯  还在  都烧没了散热也是问题了

网友M:
看那样子,烧的程度还可以,还没整个翻皮

网友:
引用 网友M:
看那样子,烧的程度还可以,还没整个翻皮

有一小薄层碳化了   刮去了就行了   不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