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20 掉电维修

楼主(2017-05-11):
机型:HP CQ20
板号:6050a2200001-mb-a03故障:进系统就掉电
一客户拿一HP CQ20本子来说一年多没用了。打不开机。接 过电脑上电看故障刚进系统就掉电。拆机看cpu背面 有个NEC大电容 先不管了,直接上斜口钳干掉,接着清理焊盘,成用表测量一下中间接地。用吸锡线把中音接好。(两个地之间)弄上六个330大电容(永绝后患。)换好后打下值,确定没有短。开始测试。经两天测试不再掉电,完美修复。一、尸体

二、焊好的 还没用清理。
三、亮机图
下面把学到的方法搞成图片(原来的讲义就不发了。呵呵)发上来。老鸟飘过。勿喷。1.
有三种方法。前两种不太好。不符合我的性格。所以只发第一种。

2.

3.

4.
.
5.

6.

7.

8.

方法是老师教的,在此说声老师辛苦了。也感谢迅维。为什么用最好的方法。用  轩辕思天版主的话:既然要做维修,那就做扎实点,这样也是在积累口碑。
发帖不易,不到之处请批评。

网友:
只是总结  没有新意。总结中不断进步吧。

网友A:
不要老是发主板专区

网友B:
这个电容真是问题多多,其实就用电容本身的地极做接地板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容真是问题多多,其实就用电容本身的地极做接地板就行。

用本身的地,焊不了六个。最多四个(斜着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老是发主板专区

不好意思。可能又发错版块了。报歉报歉。

网友:
学以致用啊

网友:
修的不错,学以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