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G4系统桌面断电

楼主(2017-05-09):
惠普G4系统桌面断电,进PE不断电。刷BIOS,不行,厚测量到PL18波形杂乱,看到PC223电容位置不对,手晃动很松,换一个电容,波形正常,进系统不断电了

网友A:
这种情况是显卡引起的吗

网友:
我有台示波器一直没用过,有时间可以像楼主多多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是显卡引起的吗

启用显卡就会断电,禁用显卡不断电。供电

网友:
这个到没有遇到是不是原厂没有焊好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