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驱动 高压一体板的开启信号一般在哪里 找了半天没找到

楼主(2017-05-09):
就是这种的  测了好多点没找到开启信号  改的LED 没开启 艹蛋  求大佬给我说一声

网友:
这个估计得查 高压IC的数据手册

要不看下 要改的LED板的 开启是多少V
飞线吧

网友A:
最笨的方法就是飞线到屏供电。以前改笔记本高压条经常用的方法。找不出开启信号就用屏供电信号代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笨的方法就是飞线到屏供电。以前改笔记本高压条经常用的方法。找不出开启信号就用屏供电信号代替

这是懒人的方法,最好在ON OFF上串入4.7K电阻。
好像现在很少有人说到显示器的时序问题了?

网友B:
这个板子的开启在屏接口哪里,看到两个贴片三极管了么,一个是屏供电,另外一个应该就是高压开启,你仔细看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的开启在屏接口哪里,看到两个贴片三极管了么,一个是屏供电,另外一个应该就是高压开启,你仔细看 ...

已报废  驱动部分都不干活了

网友:
直接可以接到屏幕供电啊

网友:
这种板子我一般都是直接飞到屏供电上,简单省事= =

网友:
找高压新平的PDF 一帮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