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 E2260T通电灯闪几下

楼主(2017-05-09):
通电灯闪几下,什么也没了,刷程序能好吗

网友:
估计好不了。通常不亮灯

网友:
拆机 从开关 电源板 查查看

网友:
应该刷不好。拆机检查各组电压是否正常先。

网友:
电源查过了吗

网友:
估计还得电源工作异常引起的。检查各路电压是否正常先。

网友:
先要保证电源正常

网友:
显示器拆开,先检查电路,或许你会有惊喜

网友:
有个捷径,用809先看看能读出程序吗?

网友:
我觉得先要检查电源  是否有电容鼓包  有电压异常 驱动板3.3v是否正常

网友:
查过基础电压了吗?

网友:
你连电压都没测,怎么帮你呢。。

网友:
先测各组电压正常不,然后测有没有开启信号

网友:
上个图片看看

网友:
留下个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