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g笔记本键盘所有按键反应慢

楼主(2017-05-09):
e43g所有按键反应慢但是能按出来,ec换过了还是一个样?纠结

网友:
除了键盘 别的反应慢吗

网友:
外接一切正常使用

网友:
外接键盘一切正常,进BIOS也正常,但是已加载系统或者pe就不行了

网友A:
天意版主这个板子BIOS被人家刷过,会不是BIOS引起的键盘反应慢呢

网友:
换系统 换键盘

网友:
BIOS应该不影响键盘速度吧,进PE试一下

网友:
你吧键盘拆了,外接看看满不慢。

网友:
按键反应慢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系统很卡啊

网友:
系统正常

网友:
南桥有问题吧啊

网友:
桥换了吗???

网友:
键盘的供电,时钟查查。

网友:
外接键盘一切正常,系统换了2遍而且是不同的系统。ec换了一样。桥没换过,

网友:
刷bios  换键盘

网友:
这个问题真的很棒但是我不知道

网友:
换过键盘试了吗?

网友:
刷个bios看下

网友:
键盘 换购没v

网友:
换了键盘故障一样

网友:
开机慢不慢,有可能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意版主这个板子BIOS被人家刷过,会不是BIOS引起的键盘反应慢呢

刷个试试吧

网友:
苹果6 1.8v被拉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