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420 用2根内存不亮机 用1个亮机

楼主(2017-05-09):
如题 2跟内存都是好的 单独用2个那个槽都能开机 都能用 就是不能同时用2根内存 什么问题
DELL

网友:
可能不兼容吧?或刷bios试下

网友:
查另一个槽的线路有没问题

网友:
我先刷个BIOS试一下吧 槽2个单独都能用 不明白

网友:
这个可以刷个BIOS看下

网友:
思维敏捷 厉害

网友:
刷BIOS肯定好

网友:
内存有1.35V有1.5V供电的 换1.35V试过没有

网友:
值得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