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无IO,经典改电路(梅捷SY-N5HM3-RL)

楼主(2017-05-09):
不触发,手上无IO,经典改电路成功

不触发。

待机正常,按开机键无反应。

测开机针3.3V正常,复位针1.5V(待机些主板为1.5V,开机后为3.3V)正常。

IO为W83627DHG

74脚VBAT:3V正常      61脚3VSB:3V正常      75脚RSMRST:3.3V正常

68脚PSIN:3.3V正常    67脚PSOUT:3.3V正常 72脚PSON:5V(待机正常)

用表笔插一下72脚,可以开机。加焊IO可以开机,第二天又不能开机了。用表笔测点72脚按开机键,有时候可以触发,有时

候不能。测73脚SUSB#按下开机后为高电平,说明IO已收到南桥请求上电。73脚却没有拉低,说明IO损坏。手上没有配件,

时间紧迫,所以改电路。先附图:

原板图:

改电路后:

方法:

找来一个N沟道MOS管装上,下面那个空位的D与S用铜丝相连接地。

MOS管的G极与IO的73相连,测试过多次正常开机。

附BIOS:

网友A:
IO  到PSON  没断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  到PSON  没断线吧

没有断,简单问题全排除了,IO直连PSON

网友:
楼主好手段   机器修好 这还可以不用换IO

网友:
楼主记忆高超 佩服佩服

网友:
LZ这电路改的可以

网友:
又学一招  ,楼主经验丰富

网友:
能修改电路,。不愧是大师。

网友:
利用SLP_S3#拉低PSON#

网友B:
加焊io可开机是不是旁边什么电容有问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io可开机是不是旁边什么电容有问题哦

加焊只是个巧合,IO直接PSON没有电容,就算有电容,电容开漏,故障应该是不按开机一插电源会自动上电。IO接收桥SUSB#信号说明条件满足,必须拉低PSON,直接点IO都不能拉低,说明IO出问题了。

网友:
这招我经常在V星的小蚂蚁IO上面干,尤其是插电就上电,点开机排针就走码的板,断掉IO到绿线的走线,利用SLP_S3加三极管来干活。

网友:
SLP-S3拉底场管 来控制PSON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