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 不显示维修一例

楼主(2017-05-09):
【机器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开机不显示
【维修过程】 第一次发帖 说的有什么错误的地方 请指正,客户拿了一台苹果6 说用着突然不开机 让我检查 我让他留个手机号码 查到什么问题 修要多少钱再打电话跟他说  留机等客户走后 拆机检查,夹电看电流能开机 只是不显示 用手电筒照看确定是无显示无背光,看主板很漂亮 没有进水的痕迹,于是打了一下J2019显示座的对地阻值,发现第26脚对地短路了
心里顿时一阵暗爽 这是显示供电脚 于是再查了一下通路图 26脚通过FL2037 和几个电容到显示IC U1501 A3脚 以前遇到过很多是显示IC 坏掉 于是就直接拆了U1501 结果测量还是短路 会不会通路上的电容短路引起呢,于是把通路上的电容C2094 C2071 C2050 C2051 C2070 一个一个拆掉 结果还是短路 心凉了一截,没道理吧 不会是板层短路了吧 于是把U1501的A3脚与旁边的电容C2050之间的线切断,再测量A3脚不短路了 再把J2019左上角的FL2037挑掉 直接从U1501A3脚引线到FL2037没有短路的一端 装上U1501 测量J2019 26脚对地阻值恢复正常了 装屏测试 久违的苹果出来了

网友:
板层短路就得这么干

网友:
感觉讲得好溜。。 我得慢慢看 才能理解哈哈。。 赞一个

网友:
哦明白了 。。 之前我也有一部手机也是无显示无背光。。  不会弄。。 后来还给客人了。。 谢谢分享

网友:
学习了,以后遇到这种问题也这么干

网友A:
滤波电容一个都没有了,这样会不会不稳定?

网友:
不会又是UMT吧

网友:
板层串线只能领做一条线路啦,飞线得不错。

网友:
你这板子不会是UMT的板子吧。技术很棒,已加分鼓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滤波电容一个都没有了,这样会不会不稳定?

线路中有很多电容的,特别是供电的,少一两个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板层短路,飞线不错,这线飞的手工不错哦

网友:
手机的维修相对来说感觉要比笔记本简单一点,但是手工要求更高!

网友:
楼主真的好认真啊,修板子就应该要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路中有很多电容的,特别是供电的,少一两个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我明白,问题是楼主是把这一路供电的所有滤波电容都拆掉了

网友:
搞得很是不错  这样的维修搞出来 厉害

网友:
飞线飞的很漂亮,讲解也很透彻,努力学习中

网友:
你把滤波电容和电感到拆掉了,这样电压极不稳定,你用示波器测下就知道了,长期下去导致的后果是烧屏!

网友:
从楼主这里学习了,下次可以在拆下U1501后先不急着装上,测量一下二极体值是否正常,排除芯片以外的故障,正常再安装,减少来回反复

网友:
学习了,,但还不能理解,,要多学啊

网友:
乍一看  我还以为是一个外星人 在做神马事情  !!原来是布线

网友:
呵呵。看着你们修苹果的技术真是高。。苹果的图纸是咋样看的,,,教下小第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这个技术就是牛

网友C:
谢谢分享,写的很清楚,资料放大看不清楚,能传个清楚的吗?点位图和图纸 谢谢 413175860@qq.com

网友:
高手啊 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写的很清楚,资料放大看不清楚,能传个清楚的吗?点位图和图纸 谢谢

已发送 注意查收

网友:
很负责任的告诉你,这个是螺丝柱的问题,修过好多了

网友:
我去板层也能短路,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
考验手工的活儿!手抖不?

网友:
牛人,果然也是大神

网友:
不错的经验  学习了

网友:
万分感谢楼主经验分享,维修厉害

网友:
楼主这种方法特别好 从中感悟好多 原来手机可以这样修

网友:
常用的维修手法

网友:
看来两遍才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