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9):
刚刚开始跑00直接跳DB,复位灯是闪亮,复位6角IC拆除 依旧,CPU供电正常,内存供电正常,求大神在线帮忙。。。。。。。。
cpu
cpu供电

网友A:
复位电压有没有在跳
xyjhyz
没有电压 的没有电压的
详情
xyjhyz
从哪里下手
详情

网友:
换个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位电压有没有在跳
从哪里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位电压有没有在跳
没有电压 的没有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