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5V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5-09):
机器型号:华硕A45V
       版号:LA-8224P REV 1.0
       故障:不开机
一个客户拿过来说开不了机,拿过来拔掉电池接上电源待机0.002按开关没反应
拆机看了一圈没有进水和明显烧坏的地方。接上电源测试待机电压一个没有。
测试待机电感3,5V的阻值只有33欧,肯定有短路了。
拆了待机芯片测试3V的阻值正常了546 5V的只有130.拆了电感前端130 后端580,上下管全拆了恢复603

从料板上面找了个芯片换上再次测试没有短路了。
接上电源还是没有待机电压。

打开图纸测量待机芯片条件,1,6没有电压

VL 5V正常,VS 5V正常,E_ON 3V正常,PQ308不能导通了。也懒得去找管子了,拆了PR317
测试待机正常了。开机刷刷起来了。

一共花了8金币,12下载分。打字不容易,
请大哥大姐们给加点分吧!!!

奉上图纸,点位,备份的BIOS打包方便下载
A45V图纸BIOS点位三合一

网友:
又要沉了的帖子。。。

网友:
要是有就换个上去呗,已加分,发帖不容易,谢谢分享

网友:
IC   上下管烧了

网友:
发帖不容易,谢谢分享

网友:
还有个ENTRIP控制电路坏了

网友:
学习了,直接动电阻

网友:
楼主还是没有看明白?能不能说详细点呢

网友:
支持   思路清晰啊

网友:
我一般EN不 出都是拆PQ307

网友:
为什么拆PR317啊 ,它哪里得罪你了啊,臭不要脸啊..

    不过大神还是得拜拜

网友:
维修不易,加分鼓励

网友:
发帖不易,加分鼓励

网友A:
ASUS 外壳vm580d     主板号X550DP  2.0  独显 有声音屏幕不显示会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B:
拆了PR317电阻等于PQ307A,B永远截止,等于永远拆除一样,EN12永远是高电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SUS 外壳vm580d     主板号X550DP  2.0  独显 有声音屏幕不显示会是什么问题呀?

是不是有独立屏控制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了PR317电阻等于PQ307A,B永远截止,等于永远拆除一样,EN12永远是高电平

嗯  和拆了307效果一样

网友:
管子坏了不换直接动电阻,虽然效果一样,但我怕会出现二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有独立屏控制芯片的?

好,我找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有独立屏控制芯片的?

还真有独立控制芯片。。RTD2136R,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