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ELL E2214Hb显示器接上信号线才会出问题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7-05-09):
昨天接了一台DELL E2214Hb显示器,整到今天才终于搞定,哎..虽然花了这么多时间,其实最终这个故障点不算大;进入正题,昨天接了同行送来的一台DELL显示器,说问题不算大,不接信号线正常,可以正常显示无信号的画面,就是接上信号线后屏反复显示DELL的LOGO,信号进入不了,并伴随电源指示灯也一闪一灭的;根据经验心想可能问题出在电源板上的电压不稳定\驱动板程序\VGA接口6脚小芯片这三处故障范围里,就报价拆机开修了,拆开后看了一下电源板上的电容,比较新且没有怀孕迹像,测了一下电压5V 19V稳定,没跳变,行,那就看看驱动板先,通过简单的测量驱动板也无异常,就先取掉VGA接口上的六脚小芯片试一下,因为方便一点,结果一样,接下来就开始在论坛里找找看有没有这显示器的驱动板程序,找来找去只找到了E2214HVB的程序,一看主芯片都不一样肯定不行,就到TB上去准备买一个,居然万能的TB上也没有这显示器的程序,到这个时候其实我最怀疑的就是这程序了,没有程序实在让我有点有心无力的感觉,到后面实在没办法我直接把电源板上的5V 19V滤波电容全部都换了还是一样,没招了,先放一边吧,得做其他事情了;今天一上班又接着研究,还是想在网上找找程序,确实没找到,可能这显示器比较新的原因吧,又只好拿着电源板瞎看,看到一个5V转3.3V的小三级管,无意的测了一下,一只脚是连接5V,一只脚接地,另一只居然也是5V,一想不对不对,如果两只脚都需要5V那何必用三级管来转换,一看三级管上的型号有-33,就知道一定是3.3V的转换三级管了,那就赶紧换吧,找了一下料板上只找到了一个脚位不一样的,无所谓,对应好脚位焊上,一通电3.3V稳稳的,接上屏,故障排除!顺便备份了这显示器的驱动板程序,方便以后修到这显示器有需要的朋友们

DELL E2214Hb.zip

网友A:
可以吧文字编辑下吗
然后给重点的解决过程 标示下
新手好学习下

网友B:
思路清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网友C:
这个贴片IC安装是有讲究的!
为什么中间那个脚接大面积铜箔,就是为了散热!

支持原创,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贴片IC安装是有讲究的!
为什么中间那个脚接大面积铜箔,就是为了散热!

嘿嘿,不是老司机,你是老师傅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思路清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过奖了,如此评价愧不敢当啊,这小故障确实费了我很多工夫,主要是时间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以吧文字编辑下吗
然后给重点的解决过程 标示下
新手好学习下

多谢提醒,下次改正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过奖了,如此评价愧不敢当啊,这小故障确实费了我很多工夫,主要是时间

这是值得的 换来经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谢提醒,下次改正

按只是建议下的
帖子含金量大 就会被加分啊

网友:
这是值得的 换来经验啊

新安江 -2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楼主能告知下这芯片是什么型号吗,还有是不是从主板上拆的

网友:
看的头晕

网友(2018-01-09):
今天也碰到一台一样的。 偶尔能正常显示。 大部分时间不行也是测了一下这个ic701觉得不对换了就好。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經驗,並感謝您

网友:
这样改不一定能用住,这个东西经常坏,有时候能连着把驱动板主芯片一起烧了,还有这个电源板电源芯片也经常坏。

网友:
老师傅,厉害啊。

网友:
经验不错,峰回路转,还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2018-03-15):
我的也是这个型号的。插上VGA信号就跪了。但是插上分屏器信号可以用。不知道为什么。刚好搜到你这篇帖子 通电一测试,两端都是5V????果断拆掉,这是通病吗????我换了以后,都不亮了。难道问题不一样吗?请教一下!

网友:
有时候确实会这样 经验主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