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到两台重摔6P

楼主(2017-05-09):
两台摔后的模样还真像一个人摔出来的、、、、
一台不开机  电流90MA左右 归零   然后在上去在下来  这个以前我扩容的   拿下硬盘 可以联机

一台可以开机  自动重启   指南针 重力不能用

没有思路了  我都是瞎搞

网友:
指南针 重力不能用  就修这两个功能

网友:
打阻值刷机看报错什么,指南针可先查有无短路,没那个先修重力陀螺仪

网友A:
90MA归零的要查以下几点:
先刷机试试
1、更换暂存
2、重置或更换硬盘
3、检查CPU与硬盘之间有无断线
4、检查CPU与暂存之间有无断线

网友:
都会扩容肯定也能搞定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90MA归零的要查以下几点:
先刷机试试
1、更换暂存

装硬盘 电流上不去  不联机   硬盘坏?

网友:
第一台取下硬盘能联机就刷机试试啊,看过U了没有,90毫安一般在U和硬盘通讯之间。

网友:
第二台。你把坏的换掉试试再说。很多是因为芯片有问题,拉低啦总线才重启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装硬盘 电流上不去  不联机   硬盘坏?

装硬盘是可以联机的,强行DFU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装硬盘是可以联机的,强行DFU即可。

不装硬盘报错4014   装硬盘短接硬盘3V供电  松开短接后可以联机  刷机 一直等待iphone    不知道做的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装硬盘报错4014   装硬盘短接硬盘3V供电  松开短接后可以联机  刷机 一直等待iphone    不知道做的对不 ...

开机前短接好硬盘的3V供电到地,然后按开机,几秒钟这样就可以断开3V短接。这样就进入DFU模式啦。不是一直短接3V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装硬盘报错4014   装硬盘短接硬盘3V供电  松开短接后可以联机  刷机 一直等待iphone    不知道做的对不 ...

4014多为上盖或者U的问题。

网友(2017-06-27):
第一台换个硬盘上去。第二台修加速计。陀罗。不行先拆了看还重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