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9881P 灰屏

楼主(2017-05-09):
EDID有波形 证明认到了屏  屏供电  3.3 正常   数据线有一根 的对地值 比其他的有点偏低 低的637  其他的都是700多  上个图大家看一下吧 第一个图片是灰屏 第二个图片是版号 第三个图片是EDID波形 最后两个数据线对地阻值   600多的这个是 屏接口的20脚   各位大神级别的   有修到过的  给个提示 小弟万分感谢 在线等啊 兄弟们 对了显卡输出以后到了这里 之后再去的屏接口

网友A:
有个显示芯片换了吗,ux4  有可能是显示芯片坏了  换了没好就应该是cpu问题!

网友B:
20脚是供电脚啊,不是数据de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0脚是供电脚啊,不是数据de

大哥看清楚啊  是接口的20脚  不是芯片

网友D:
这种情况基本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基本是显卡问题

有修道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显示芯片换了吗,ux4  有可能是显示芯片坏了  换了没好就应该是cpu问题!

我也怀疑是
但不敢肯定 所以 上了 看看有没有人修过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哥看清楚啊  是接口的20脚  不是芯片

额,那个上屏的BIOS刷了吗

网友E:
外接试过了没,上半部分排除了吗

网友F:
灰屏,背光没问题。应该是没有显示信号,先操起风枪吹显卡试试!或者屏接口清洁

网友G:
AMD的吧?
加显卡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外接试过了没,上半部分排除了吗

就是没有屏
所以发帖求助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灰屏,背光没问题。应该是没有显示信号,先操起风枪吹显卡试试!或者屏接口清洁

显卡吹过了
还是原来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G:
AMD的吧?
加显卡

不是AMD

网友H:
看看屏码片供电即主板屏接口26脚,或许你在主板屏接口能测得有3.3V,可是由于屏线或者接口没有完全送到屏码片7、8脚,导致各种显示故障,楼主注意测一下,或许会好。不要急于动CPU,判断是否CPU/GPU故障,不妨可以用示波器(因为你有示波器)测一下显示转换芯片RTD2136的由CPU或者GPU送出的2对EDP差分信号,一对辅助信号,热插拔信号(即转换芯片的1、3、4、7、8、9、10脚),因为有耦合电容发送信号,也可以打耦合电容二端二极体值,这样更利于你发现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看屏码片供电即主板屏接口26脚,或许你在主板屏接口能测得有3.3V,可是由于屏线或者接口没有完全送到屏码 ...

好的马上根据你的思路看看

网友:
像这种情况。。。有点难。。。。

网友I:
修过这种灰屏换PCH好的 你的CPU和PCH集成一起的 加焊试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吹过了
还是原来的故障

忘了说AMD的北桥管显示的,爱坏,也吹吹看

网友:
引用 网友I:
修过这种灰屏换PCH好的 你的CPU和PCH集成一起的 加焊试下吧

是吗
检测完以后试试

网友J:
换屏把  ,你手里 就没有碎的LED屏 ?  找个装上试试呗,显示图像了不就是屏坏了

网友K:
这个时候  如果有一个确定好的屏幕 可是换一下 就好了  哈哈

网友L:
这种灰屏,首先先排除屏线跟屏,接一下外接看有没有显示。。。在来判断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换屏把  ,你手里 就没有碎的LED屏 ?  找个装上试试呗,显示图像了不就是屏坏了

大哥有的话 我就不求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时候  如果有一个确定好的屏幕 可是换一下 就好了  哈哈

对对对
我也是这麽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种灰屏,首先先排除屏线跟屏,接一下外接看有没有显示。。。在来判断问题。

这个 外接是HDMI 要进系统才可以切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没有屏
所以发帖求助

先外接看下,先找个屏换下吧,不要乱动东西以免扩大故障

网友:
加焊一下CPU  显卡 或者先刷BIOS

网友:
这个笔记本修好了

网友:
屏的问题 换屏以后正常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