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Z170-D3H卡LOGO

楼主(2017-05-09):
技嘉Z170-D3H 开机卡LOGO,可能好多小伙伴都能猜到外设,硬盘坏的几率大,不过呢这个是M2专用的因特尔600P固态硬盘,据了解客户说自己重新安装系统,完成以后下载激活工具,在开机就卡界面了,心里暗想到,很大可能硬盘分区出现故障,机器买了没多久,然后给客户报价留机拆掉硬盘,果断正常启动,反复几次测试正常,肯定硬盘出问题,犹豫这类硬盘比较特殊没办法从同行那里借了一块新板,装上抱着试试的心态,亮机不卡LOGo进pe全格式,心想这就ok了把,又装到客户主板上,尼玛还卡,后来心想是不是BIoss坏掉了,这个板子是双BIoos替换了下位置,就解决了!

网友A:
第一次发帖不知道怎么上图!!

网友B:
    BIOS问题多 技嘉的

网友C:
卡LOGO 一是BIOS问题 还有就是外设问题

网友D:
记得我插了移动硬盘也会卡LOGO我也是醉了

网友E:
先刷下BIOS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刷下BIOS试试吧。

哈哈双BIoss位置 调换了一下位置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记得我插了移动硬盘也会卡LOGO我也是醉了

那你可得检查一下你的移动硬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发帖不知道怎么上图!!

现在学会知道怎么上图,先把照片上传到相册里面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卡LOGO 一是BIOS问题 还有就是外设问题

是啊,再加上我的新板,就是我自己捣鼓系统捣鼓坏的,第一时间锁定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问题多 技嘉的

学习了,下次再有这样先搞BIoss  再说别的
害的我找了一圈能读M2硬盘的机器

网友:
技嘉的主板bios坏的多 哦

网友:
应该是主BIOS出现问题了

网友:
哈哈,哎没事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