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A780L-rl 没电压维修

楼主(2017-05-09):
梅捷主板出了名的垃圾 图纸也找不到的 今天接到一片SY-A780L-RL 上电 全点 量了一下 CPU电压正常 1.2V没出来 下图中的2个画圈的都是1.2V 一个是LM358控制一个是RT8105控制的

先测RT8105吧  供电正常 7脚开启没电压 就追线了 追到Q719C极 量B级为5V  问题出来了 而且还在这里发现LM358工作和RT8105是一个公共点的控制的 这下好办了 直接查到q720 B极低电压 导致C极5V 没图纸直接追线吧

追到了下图这里 圈里的那个 就是它了 零件位置没找到 C极 B极都是高电压

直接换了OK 正常开机

没什么技术含量发给大家共享一下问题点

网友:
基础很扎实啊。

网友:
厉害了,我都不会跑线!

网友A:
应该是1.25VREF 的问题吧~如果有图纸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1.25VREF 的问题吧~如果有图纸就一目了然了~~~

不知道什么电压 没图纸 反正就是那个坏了

网友:
努力成长希望能和楼主一样独立完成维修实例。

网友:
这还没有技术含量?那啥才是有技术含量

网友B:
这种问题都可以直接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都可以直接秒了

是的 高手 ! 很明显的供电问 只是改了一下代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