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00一体机档A0,换南桥+改集显

楼主(2017-05-09):
一台B300,上电不亮,屏幕完全没有反应。这机子显卡常出问题,拆开后显卡被修过了,电流有跳变,看样子过了内存,不过显卡。凭以前的经验把显卡重做了一遍,还是老问题。上诊断卡,跑到A0不动了,把显卡拆下来,还是跑到A0不动,看来不是显卡问题。GB南桥也是故障高发点,拆下后有几个触点氧化了,重新做上去,跑码正常了。显卡懒得再装了,改集显吧,只要挪动5个电阻就行了,其他的什么都不用动。要挪动的电阻在下图中。图纸有大把,就不上传了。

网友A(2017-09-08):
不行的,我的机子可以显示的,散热器独立显卡发热大的,我想改成集显,按你的改了之后不显示,键盘大小写可以正常转换。证明开机了。屏不显

我改了之后不行,我又改回来独立了,可以显的。改就不能显,,,楼主是不是还有什么地方要改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的,我的机子可以显示的,散热器独立显卡发热大的,我想改成集显,按你的改了之后不显示,键盘大小写可 ...

可能你没拆独显的事,我的独显拆掉了,你可以只拆独显供电。

网友B:
楼主改那五个电阻啊,说清楚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改那五个电阻啊,说清楚点吧

改好了,完美亮机,必须把显卡拔掉才亮

网友:
有机会改改集显看看,集成比独立稳定很多

网友(2017-10-17):
挪动 5个 电阻 你也 没有说  哪5个呀 楼主  把  5个 移动到 什么 位置 呀   不清楚 呀 写的   能 不能 清楚点 谢谢

网友:
应该是5个0欧 的电阻……。H   V   R   G  B  ....

网友:
显卡  搞掉就好了  不拆 显卡不行的   我的是 能开机 无背光有进系统声音   用手机照着有红绿蓝闪  楼主 威武 呀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