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怎么使用?示波器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7-05-09):
示波器怎么使用?示波器的使用方法

  对于示波器,就像其名,就是显示信号波形的仪器,提起信号波形让人感觉有一个高高大上的感觉,其实我们所使用的家用220V交流电就是一个种正弦波信号。那么示波器怎么使用呢?下面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示波器的使用方法

  今天所要讲述的示波器是显示电信号的一种仪器,它能显示各种波形,对于从事于电子工作者的劳动人员对它并不陌生,也能深刻体会到它的重要性。信号不可能凭空产生,这里我们选用了信号发生器作为所要显示的信号,来看下这款信号发生器。

示波器的使用方法 图1

  从图中可以看到,所产生的信号为1kHz幅度为1V的正弦信号,有了信号之后把信号发生器的探头和示波器的探头连接起来。如图:

示波器的使用方法 图2

  然后打开示波器。

示波器的使用方法 图3

  然后再随便按一个示波器按键就可以显示出我们测量的波形了。

示波器的使用方法 图4

  但是示波器显示的波形太小,不能够看清实际波形,这就需要我们调节一下示波器的旋钮,使其能够正常显示信号输入端的信号。

  此时最快的方法就是按下示波器的蓝色按钮,也就是示波器上的AUTO键,稍等个两秒左右,我们能够很清楚看到示波器上显示出我们所测量的波形。

示波器的使用方法 图5

  正常显示波形之后如果你想看下输入信号的一些参数,我们可以按下示波器上的MEASURE键,在显示屏的右端有很多参数,就像上图所显示的,我们可以选择适当的档位对应屏幕右侧紧挨着的一排按钮,如果我们想要测量信号电压就按下第二个按钮,然后选择峰峰值也是第二个按钮,这时候就可以看到屏幕左下角能够清楚显示我们输入信号的峰峰值。

示波器的使用方法 图6

  图片上可以清楚的看到,我们测量的电压为1V左右和我们输入信号的电压相同,这说明我们把信号发生器产生的信号正常显示出来。

  当然除了这种自动调节外还有一个手动调节现实输入信号,但是手动调节的太繁琐麻烦,在实际用的并不多,自动调节操作方便,显示的信号较为合理,这种所使用频率远远大于手动调节,操作方便,所以,我们只要学会示波器的使用方法中的这一种即可。

(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示波器的使用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2579-1.html

网友:
autoset,还有autorange更好用

网友:
我用UNI-T

网友:
新手,还不知道怎么使用,学习了,谢谢

网友:
这甩迅维10条街啊,学习了

网友:
有示波器  一些故障 好判断下

网友:
有些掉电的故障,不知是哪个先掉,这个时候用示波器就比较容易找到故障了。

网友:
AUTO 最好不用。

网友:
还是养成手动挡的习惯比较好

网友:
这个方法可以收藏 。         要经常复习学校的内容,不然就忘了

网友:
数字示波器怎么在维修中使用,一般的还是可以看懂的

网友:
6666,抓波大师就是你了

网友:
我有使用的视频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