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M-D3V V2.1开机掉电反复重启维修

楼主(2017-05-09):
    接一主板GA-B85M-D3V V2.1开机掉电反复重启
  具体故障是开机不风扇转,不跑码,过几十秒才掉电,反复,这样的现象有利于测试各电压情况。
   结果检测,IO检测ATX电压都正常,电压基本都有了,BIOS一脚有波形,
   怀疑BIOS有问题,就把主BIOS拆了,把备份BIOS装到主BIOS上,故障一样,
   插上DDR3内存测试卡,检测SDA对地偏低,主板上信号是N_SMBDATA,搜索线路上的元件,一个一个打

拆下,当拆到U5时,对地正常了,
   开机跑码,正常点亮!

网友:
此芯片漏电将电压拉低。

网友A:
此6脚芯片坏是技嘉板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6脚芯片坏是技嘉板的通病。

师傅:看好这个是8脚!

网友:
这个芯片拆掉也行吗?有学习了,以后不用为没配件发愁了!

网友:
这种基准芯片就是容易坏

网友:
这个是过压检测芯片吗?OV

网友:
楼主:这是个什么零件啊,管什么作用的啊?求解答。谢谢

网友(2017-06-18):
这个是不是内存的总线电压啊

网友(2017-09-27):
现在的主板上的元件都没标识了 ,跑线跑的累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