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H61U V28小通病?不出CPU供电 CF-G6-MX 2.8 BIOS

楼主(2017-05-09):
        不知道算不算 刚好有六块一样。4个是没CPU供电换驱动芯片BD=就好了。另外两块BIOS问题  官网下的可以直接刷 支持I3 3220

网友:
极少修过BD=??坏了。

网友:
主供电管没有短路的?

网友:
BD=很少坏的,我也修过这种板,风枪吹一下就好了一阵,冷了就不行,或不稳定,论坛的8859通病搞过,8859换过,BD换过就是不稳定

网友:
绝逼会返修——,这种组合芯片几乎不会坏————大多电阻问题——,加热后阻值回复正常,用不了几天

网友:
BIOS会引CPU没供电吗

网友:
好像好多都是8859的200k电阻坏的

网友:
除过短路才换BD...一般都是电阻坏得多啊……。

网友:
台式机很多不开机的刷BIOS就好啦

网友:
这个应该还是电阻问题

网友:
我这里有一个是用的UP6125P也没CPU电压,还在还在弄

网友:
这小芯片是比较容易坏

网友:
是220k电阻坏吧?

网友(2017-10-29):
发个8859的截图来更好,省了我的下载图纸的时间

网友:
万能的刷BIOS啊,刷个BIOS解决好多疑难杂症,哈哈哈

网友:
基本没修好过. 一般都是换GA的板给客户.这板,拆桥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