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战神k610掉电

楼主(2017-05-09):
机器来时用适配器开机掉电,拆机测试依旧目测发现充片36脚连接的二极管掉件补上OK不掉电了,以为捡到了。客户用两天后又回来了故障是电池和适配器单独使用都正常,同时使用适配器和电池就不断切换屏背光跟着闪,也不能充电。先不管更换充电芯片,更换io芯片,刷BIOS还不行。k610图纸没找到,找了k660图纸对照。测37脚40脚电压正常测19v经过开关管后只有17点多v,感觉不正常,其实这是正常的修好后测的一样。测36脚1v,26脚1v不正常,测对地阻值正常。经过看图纸电路分析还是电池充电芯片OZ8690这边的问题。于是逐个替换周边元件36脚电容OK。终于修好这机器

网友:
修 好 拍 图

网友:
这个替换,这种方法我也试过,不过要定位大概故障位置才好替换,不然不累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