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 LX USB所有接口用不了

楼主(2017-05-09):
板子本来不开机,发现内存供电只有0.5V,更换POU33可以开机,但发现所有USB口用不了,网卡也用不了,触摩南桥发汤,想问下是桥坏了吗?

网友:
打南桥对地阻值,和uSB接口阻值就知道了,

网友:
量一下USB 阻值吧,如果阻值异常百分之八九十是南桥坏了,南桥要是发烫的话应该阻值也会不对,至于网卡不能用就不一定是南桥引起的了。有可能是BIOS资料丢失。

网友:
这多数都是南桥挂了

网友:
真的是太好了了,不错

网友:
一般南桥发烫,基本上都是它挂了!!要是网卡也很烫,肯定就是雷击板,没什么维修价值

网友:
有可能是BIOS资料丢失。

网友:
一般是南桥挂了~网卡也不好用 ,没有什么修的价值了换个板得了

网友:
打uSB接口阻值就知道了,相差应不大为好。

网友:
直接换桥,不用想

网友:
直接换桥 桥挂了

网友:
网卡和USB都不能用,肯定是南桥坏了。

网友:
桥坏了,大部分都是

网友:
先检查USB 5v供电正常不  ?

网友:
啥都没有查清楚,这么快就说是桥问题…………最起码也要查一下USB这个的供电……。USB_OC..或者打值……。网卡可考拆了芯片……。

网友:
南桥的嫌疑比较大

网友:
一般是桥坏了

网友:
主板触发能显示? 如果能显示所有usb都不能用,那多数南桥问题,总不能四周的usb接口一起烧了,或者都阻止有问题吧

网友:
解决没,我也碰到了

网友:
阻值就知道了

网友:
可能性很大。。。。

网友:
检查一下 看看哪里短路了

网友:
USB供电有没有 中间控制脚的对地阻值正常不

网友:
如果全部不能用,应该是桥挂了

网友:
供电,USB_OC,打USB 对地阻值,我记得那个USB旁6小脚芯片容易坏,至于桥问题,还是放手吧,没多大意义

网友:
网卡 usb都是南桥管理的 基本可以判断南桥坏了

网友:
量一下USB阻值正不正常,5V供电是否正常,还有就是USB_OC,只不过USB_OC有问题的话一般第一画面会报错提示15S断电

网友:
要测试5V供电有没有!

网友:
插鼠标,鼠标灯亮吗?

网友:
查一下南桥的阻值吧

网友:
量一量USB阻值400-700

网友:
打USB口的中间两脚对地阻值,一般正常是300-500之间.

网友:
刷个BIOS看看,不行就换桥了

网友:
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