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OMNI 105 过LOGO后黑屏! 无图纸!

楼主(2017-05-09):
机型; HP OMNI 105  一体机故障;能开机正常显示,不进系统。进不了PE ,进不了安全模式。
板号;IPP411 NI  REV1.02   独显  N11M  不容易坏的显卡!

维修过程;虽然过了LOGO 不显示。我也不认识是显卡问题。PE  和安全模式都进不了。怀疑肯定有外设档了。因为无图纸,无点位。试着断开显卡的供电。断电红绿屏和不显。发现主板集显接口没有上料。估计用集显试机是不可能的。
定南桥换吧。
纠结的开始了。第一块,待机都没有了。 换回原来故障一样。  感觉还是南桥的问题!
换第二块坏的,
找个G41台式机板,烤板拆桥,, 重植。。。上机

好了。。

友情提示一下。这个机器 没有图纸。 CPU 写了微码,换CPU 不亮机。  集显没有上料。

网友:
只要能确定故障点,维修还是很容易的,只是确定故障有点难。

网友A:
这样的南桥  感觉 是古董机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南桥  感觉 是古董机了吧

G41 的板子。

网友B:
楼主好霸气直接就 定南桥。 就不知道你这机器修着多少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霸气直接就 定南桥。 就不知道你这机器修着多少大洋

写的时候容易。中间 断显卡供电。刷BIOS 。==  都没有写而已。哎。

网友C:
楼主怎么判断的是南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怎么判断的是南桥问题?

进不了PE .进安全模式也档在加载那里,感觉像档LOGO 一样。能显。排除BIOS 和系统。硬盘, 内存。想着桥的可能性最大了。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能综合分析出这个故障是南桥问题

网友:
GB的桥  遇见不跑码    干它  几乎都能好

网友D:
HP  这个机器不好修,以前修过,没有资料,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HP  这个机器不好修,以前修过,没有资料,加分了

感谢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