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干A8 芯片掉俩个点,唉,唉,又死了个ID板,啊啊啊啊啊啊

楼主(2017-05-09):
一个点与焊盘地点链接,一个与焊盘pp1v8链接,。。。

网友A:
求安慰,,,U怎么这么难

网友B:
掉点补上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掉点补上就是了。

芯片掉怎么补

网友:
我都不敢动

网友:
太正常了  不好弄

网友:
这个A8的ID板成本贵哦,不开机就法试别的功能了。

网友C:
焊盘pp1v8链接,。。。跟一个地,不用补都可以有相连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焊盘pp1v8链接,。。。跟一个地,不用补都可以有相连脚的

没对芯片点的俩个点采取任何措施,直接,重装了下层,成功强制刷机duf模式,刷机报错4014,就是没装上盖,那个下层芯片掉的1v8点我看了,是sdram供电,也就是上盖的供电,在点位图中,有8个掉了一个等于剩7个给上盖供电的,不知道这样装上盖有无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对芯片点的俩个点采取任何措施,直接,重装了下层,成功强制刷机duf模式,刷机报错4014,就是没装上盖 ...

直接上这些点都相连的,少一个没问题

网友:
我说8个也是粗略的看了下点位图,应该10多个吧,就是电源通过CPU下层给上层供电的芯片上的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直接上这些点都相连的,少一个没问题

明天在上,,,刚才装了下上层直接开机大电流短路了,开始以为是缺少个供电的关系,但想想跟那个有啥关系,应该是我装上盖短路了,,,,明天在继续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明天在上,,,刚才装了下上层直接开机大电流短路了,开始以为是缺少个供电的关系,但想想跟那个有啥关系 ...

上盖好多都装不好,慢慢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盖好多都装不好,慢慢来

求大师,说俩个上盖的安装主意事项,我感觉我对准的挺好的,,,,,,,

网友D:
我也想干CPU,等把硬盘搞好了再研究CPU

网友E:
楼主进步好快,已经开始做CPU了,你这是完全自学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进步好快,已经开始做CPU了,你这是完全自学的嘛?

不不不,不是自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干CPU,等把硬盘搞好了再研究CPU

你微信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楼主进步好快,已经开始做CPU了,你这是完全自学的嘛?

现在就想知道掉的那个1.8上盖供电的点,到底会不会导致上盖不好使

网友F:
掉一个两个说不定还能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现在就想知道掉的那个1.8上盖供电的点,到底会不会导致上盖不好使

看了点位图,PP1V8_SDRAM有多个点与CPU相连的,掉了一个应该是不要紧的。你这个刷机报错是不是有其他问题。。。

网友:
都在干A8了,A10还没有尝试过,买块料版练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了点位图,PP1V8_SDRAM有多个点与CPU相连的,掉了一个应该是不要紧的。你这个刷机报错是不是有其他问题 ...

刷机报错4014啊,没装上盖的时候报的,正对啊,但不知道强制duf刷机正常的话亮不亮屏,反正我没亮,装完下层,连上电脑就检测到恢复的iPhone,刷机正在等待iPhone,屏幕始终黑屏的,等了半天4014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了点位图,PP1V8_SDRAM有多个点与CPU相连的,掉了一个应该是不要紧的。你这个刷机报错是不是有其他问题 ...

我是没装上盖刷机报4014不是全装完刷机报错的,4014不就等于没装上盖吗

网友G:
掉点就飞线啊,多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安慰,,,U怎么这么难

建议你买5C的练习板来搞U,熟练了再搞亮机板。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掉点就飞线啊,多简单。

芯片掉点,不是焊盘啊

网友:
我搞了一个ID板,还没有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掉点,不是焊盘啊

温度或者时间不够,锡没有完全融化,硬翘是不行的。

网友:
能用的,装上去

网友:
刮开补点就好了

网友:
要胆大心细。

网友:
挖出来补呗

网友:
芯片吊点就换哈哈

网友:
这个要看是什么点,有的应该不影响

网友:
我建议你先练补点在搞CPU

网友:
你把掉了的点,补上去不就行了

网友:
有时候掉点,焊上去,能用的。很多芯片引脚都是、只要不是主供电引脚

网友:
挖洞补点啊,这个要求手动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掉一个两个说不定还能用

可以用,补点就好了 。

网友(2017-06-27):
飞线过去啊。

网友:
这个不好弄啊! 还是多练习练习! 能亮的机器修起来都是要报风险的! 麻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