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书般维修不触发-HP Q118 秒!!

楼主(2017-05-09):
就是一个维修记录贴 无难点 大神绕路
板号:DA0R62MB6E1  I5-3230M

1.客户说是进水坏的  但是进的不多 插电0.01 不触发 报价 留机

2.拆机用放大镜看了一圈 也没发现哪腐蚀严重的 只有那一块儿发黑 不严重 也不影响 但还是要处理一下

3.测量开关有3.3V  3 5V电感都没电 断电打值无短路 测量待机芯片条件 1脚VIN有电 6脚+3VPCU正常(就是芯片的线性电压给到开关) 再测量13脚开启没电

4.打值也没有短路 S5_ON是EC发出来的 测量到EC之间也没有断线

5.EC不发出S5_ON 测量EC条件 供电 复位 LID ACIN...都正常

6.EC有连接到一个rom 刷BIOS 无果 又下了几个 还是一样

7.判断为EC坏 料板上找打一个同型号的 拆下来换上 插电测试待机直接0.08了 赶紧断电 什么情况? 再测量EC待机供电短路了 看来这个EC也是坏的

8.最后发了个EC 解决

chinafix.com.cn迅维网_HP TPN-Q118版号DA0R62MBE1 REV.E.rar

chinafix.com.cn迅维网_R62 DAOR62MB6E0 图纸 点位.rar

网友:
6666啊我的不触发没找到问题

网友A:
楼主我手上也块这样的本子,现在问题是插上电源之后电源灯直闪不能触发,想问一下你插上电源之后3V 5V待就有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手上也块这样的本子,现在问题是插上电源之后电源灯直闪不能触发,想问一下你插上电源之后3V 5V待就 ...

我也忘了 看S5_ON的状态 应该是按开关之后EC才会发出S5_ON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忘了 看S5_ON的状态 应该是按开关之后EC才会发出S5_ON吧

我这个本子插上电源之后电源接口的灯就会一直闪,板上的3VPCU和5VPCU都有,开关上也有电压EC的基本条件都正常,我怀疑是有短路的地方但是一直没量到有短路的。

网友:
一般换这种芯片都是要对地量一下周边,再通电,以防短路通电坏的更多

网友:
没把故障扩大就是好的

网友:
已经分鼓励

网友:
我这个本子插上电源之后电源接口的灯就会一直闪,板上的3VPCU和5VPCU都有,开关上也有电压EC的基本条件都正常,我怀疑是有短路的地方但是一直没量到有短路的。

网友C:
华硕我修到过这种不触发的;待机条件都正常。不触发。换EC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我修到过这种不触发的;待机条件都正常。不触发。换EC搞定了。

EC我也换过了。两个BIOS都刷过了。

网友D:
小小白 像这种情况换了EC变0.08估计不会怀疑EC坏了 以为拆下来的EC都是好的

网友E:
希望ec坏的都少一点大家都少费点劲。按说一般ec坏的不太多的。或者说很少i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本子插上电源之后电源接口的灯就会一直闪,板上的3VPCU和5VPCU都有,开关上也有电压EC的基本条件都 ...

有待机吗 能触发吗 会不会也是EC的问题 刷BIOS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希望ec坏的都少一点大家都少费点劲。按说一般ec坏的不太多的。或者说很少i

坏的也不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小白 像这种情况换了EC变0.08估计不会怀疑EC坏了 以为拆下来的EC都是好的

反过来想啊 因为之前的故障并没有待机偏高

网友:
这主板修过2张  不过都是进水的  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待机吗 能触发吗 会不会也是EC的问题 刷BIOS试试看

不能触发,+3VPCU 和+5VPCU都有。+3.3VS5和+5VS5没有。

网友:
有没有DAOR62MB6E1的BIOS

网友:
用不了 浪费 我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