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50D I7维修一例

楼主(2017-05-09):
机子开机上电0.07,电流这么低明显是电压没出来 测量发现是PQ54跟PQ25控制3.5V转换电压没有出来
量PQ25的5脚是2.08V,3.4脚为0V。看图纸5脚DD_ON#应该是低平。果断换掉PQ23上电测试正常亮机。上两张亮机图

网友:
如果没有图纸,你能修得了吗?

网友:
一般的机器都不用图纸了,除非很少修过的。。。。。。。。。

网友:
这机器南桥也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