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共享老提示要密码

楼主(2017-05-09):
是怎么回事

网友:
这个软件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你说的是通过打开ip方式共享把,这个要你输密码很正常啊,书的就是打印机主机的开机密码啊。如果没密码还提示输密码,那就得在主机的主策略中关闭使用空白密码登陆控制选项了。

网友:
\\网络打印机共享IP地址 ,在打印机共享主机上设置如下,如其它类似情况,可以参照:

网友:
在记住密码下面打一个对勾就行了。

网友:
主机没关闭密码保护,网络共享里面,高级共享设置家用 公用 里面最下面一项关闭密码保护,之后还提示的话你随便输一个密码

网友:
权限问题,要设置或下载局域网共享软件打开后自动能给你设置好。

网友:
管理员密码取消      试试

网友:
下载个一键共享

网友:
设置出问题了吧

网友:
系统权限设置

网友:
共享设置没设置好吧

网友:
按照步骤一步一步就解开了

网友:
先打开计算机管理,找到本地用户组,用户,选定guest属性,把框里的几个勾都去掉一般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