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25一装显卡驱动就不进系统通病

楼主(2017-05-09):
今天修了一台联想B325一体机,一装显卡驱动就不进系统。进安全模式可以进去的了。就是一打显卡驱动就不行。首先以为是显卡的问题,拆了加热显卡还是一样,后来测到显卡电压不对。保有0.7V.控制芯片是APL5930,换了一个电压再测是0.9V.装机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修了好几个这种问题了

网友:
多数显卡坏了

网友:
如果有图片就更加完美了APL5930

网友:
也遇见过 也是电压造成的

网友:
驱动遇到的多点,装系统的要给修主板提前说好,不然麻烦

网友:
我正修一个DELL5545呢,一样的问题

网友:
收藏一下   我没有修过  希望自己能用上

网友:
一直以为驱动打不上就是核心坏了,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显卡,北桥,干了!!!

网友:
我的有0.9v也是黑屏,谁有解决办法

网友:
装驱动不好使 原来是芯片坏了   涨知识了

网友:
这个确实是通病了 不显示 花屏等都是显卡供电芯片不良导致的

网友:
这种通病最好加个权限,不然以后不好收费了

网友:
一般联想一体机出现显卡相关的问题,  见到APL5930,都是先换了再说。

网友:
稳压器输出不正常了

网友:
LP5930的问题 B320 都会出这种问题直接分线拉个电压解决

网友:
这个问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