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50自动触发电流到0.1不显示

楼主(2017-05-09):
Acer4750自动触发电流到0.1跳到0.3不显示,客户反应说机子发热大,装系统到一半的时候就黑屏再开就不显示了,接过手确认是主板问题,留下维修,拆开机,看到大电容,满怀开心,结果,电容换好了 ,还是一个样,只好拆出来维修吧,电流上到0.1是,3V 5V电压正常,内存供电,VTT供电正常,就没有CPU供电, 7脚有开启,22.23供电正常,4。6没SVID波形,要想芯片收到SVID波形,首先要收到ALL_POWER_OK,PM_DRAM_PWRGD, 然而ALL_POWER_OK有3.3V,PM_DRAM_PWRGD只有1.2V, 经查,EC也没有发出S0_PWR_GOOD到桥,而ALL_POWER_OK,是有3.3V到EC的,刷了程序,换了芯片,还是一个样,还是老老实实查工作条件吧,一查吓一跳,4脚供电只有1.3V,摘了电容还是一样,打阻值4百多,查3D3V_S0来源,ALL_POWER_OK也是由3D3V_S0上啦,3.3V是正常的, 那么有可能是断线,3D3V_S0也有到声卡芯片271上,而两个是断开的,把他接上后

网友:
思路清晰冷静沉着很不错

网友A:
月饼的反推法。其实对于你来说,发一篇贴,比你修一台机还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月饼的反推法。其实对于你来说,发一篇贴,比你修一台机还费时间。

确实是来自月饼老师的手法。。

网友:
线飞得有水平 已加分鼓励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