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七代U,装win7,个人经验分享

楼主(2017-05-09):
大家都知道,微软和Intel联手推行win10,六  七代的CPU开始不支持win7及其以下系统了。
但客户习惯用win7,咋办?以下是我自己的安装经验。
1.bios设置:Secure Boot-----Disabled
                     UEFI/Legacy First-----Both
                     CSM Support-----YES

2. GUID分区。很重要一步(当时没拍图片,改为用其他机器图片)
   为什么要用GUID格式不用MBR格式呢?
个人觉得因为win 10用GUID格式能很好的兼容六 七代CPU,那么win 7也应该用GUID
(本人用GUID可以,用MBR会卡在windows滚动条)

3.用WinNTSetup安装纯净版win 7,省略过程。

4.成功

网友:
真的行吗,好经验,值得学习收藏。。。。。

网友A:
激活怎么破

网友:
有个戴尔的装了掉电

网友B:
如果是新一点的机器,插卡式固态盘,你只有装win10了,win7识别不出来硬盘的

网友C:
可以 可以。 三楼不要告诉我你 不会激活。 下个激活软件分分钟不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新一点的机器,插卡式固态盘,你只有装win10了,win7识别不出来硬盘的

WIN7可以识别硬盘,从官网下载驱动,提取win7 64位的sata驱动用安装版安装并加载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好经验,加分鼓励一下。

网友:
那触摸板不能用你怎么样解决

网友D:
切记,必须是安装版。ghost版肯定不行!

网友E:
这个要支持GUID的win7才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切记,必须是安装版。ghost版肯定不行!

嗯,ghost的启动项是和系统一起放在c盘的,纯净版的启动项可以单独放在z盘的。六代CPU对启动项很敏感。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要支持GUID的win7才可以的

纯净版win7都可以用guid格式来装

网友F:
我碰到过键盘和触摸板都不能用怎么办,有没有办法!!!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碰到过键盘和触摸板都不能用怎么办,有没有办法!!!

好像没办法,不过如果usb能用的话,万能驱动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像没办法,不过如果usb能用的话,万能驱动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USB肯定是不能用的,现在的USB都是3.0,装驱动后才能用

网友:
好经验,加分鼓励

网友:
有一个问题,这样改了的CMOS设置,即使是GUID模式,也没有改之前进系统快

网友:
装完系统CMOS设置要还原吗

网友:
华硕触摸板直接不能用

网友:
华硕的触摸板 和USB不能用

网友:
装是可以装,问题是在于驱动,基本都没有显卡驱动,万能驱动也不行!

网友:
现在有好多机器,改不了WIN7 ,感谢分享在遇到了试一下

网友:
纯净版和GHOST版不是一样的吗?加3分。

网友:
uefi有时会卡logo,无奈换mbr!原版系统要添加驱动,usb3.0和nvme驱动!不然嘿嘿

网友:
听说七代核显的没有Intel官网驱动。

网友:
改过几台都是卡滚动条,下次遇到用一下楼主的方法试试

网友:
win7是可以装的,但是某些功能会不好用

网友:
虽然还没遇到新款机子要装win7的情况,不过经验很有用,加分了

网友:
老哥,我听同行说guid的启动方式比mbr启动速度快,有没有这么一说?固态硬盘

网友:
唉,我给新型机子做win7都是问清楚客户后没重要东西,开始弄,先进bios看一圈设置吧uefi关掉,相关启动什么的设置一下,然后PE,硬盘重分,在做系统。开机ok这样成功好几台,大神别喷我哦

网友:
只要能打上驱动 都没问题 就怕的是打不上驱动

网友:
联想的我装过但是其他的没搞好

网友:
好新 啊  都没遇到过

网友:
这样装能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切记,必须是安装版。ghost版肯定不行!

也就是几个引导文件的事,不是不行,是你不懂...论坛也有人发过教程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可以 可以。 三楼不要告诉我你 不会激活。 下个激活软件分分钟不就搞定了

GPT分区激活貌似有点坑

网友I:
引用 网友H:
GPT分区激活貌似有点坑

是的,搞过不行的

网友:
麻烦,直接win10 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的,搞过不行的

之前想uefi启动win7 但激活后进不了系统了

网友(2017-06-15):
引用 网友A:
激活怎么破
伪激活得了

网友:
win7我觉得还是mbr好一些。至于系统都是gho

网友:
我碰到过键盘和触摸板都不能用

网友:
最好还是官网发布的什么驱动就装什么系统,笔记本这个玩意儿和台式机不一样。。。例如驱动装得不对,影响其性能。。。快捷键驱动软件等等

网友:
我的8470p,和楼主一样方法装的win7系统。。。后来也试过其他机器,有些机器装不下uefi的win7。。。

网友:
七代U装不了,WIN7 你核心显卡底层驱动都装不了

网友:
好方法 现在新机器确实是让人头疼 学习里 。

网友(2017-07-21):
你装的还是少了,如果进不了pe,还能用你的方法吗。小新air13,装win7方法,可以咨询我

网友:
结果装上去了 USB不能用 然后还可能出现死机蓝屏

网友:
我装了直接蓝屏,懒得折腾直接装WIN10.

网友:
有木有封装usb驱动的原版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