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E2036V LED灯条坏有代用的吗?

楼主(2017-05-09):
各位老师,有一台AOC E2036V黑屏,检查是LED灯条坏了,淘宝没有看到这种短的侧置式灯条,有可以代用的通用条代换过的吗?

网友:
问过几家卖通用条的,都说不能用。

网友A:
可以用通用的改,长短能自由截的那种,顺便改下恒流板。亮点还不错。

网友:
改通用的,长短可以自己剪的,一套带个小板,也不贵

网友:
十几一套的,长短自己剪,还带板子

网友:
改通用的改是能改,但有个条件。要能放得进去,因为通用的灯条比原装的要厚一点。
我以前改过: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64851-1-1.html 看帖子。
如果他们灯条能设计薄一点就好了。
你自己判断,是否放得进去,另外,升压板也要一起改掉。

网友B:
谢谢各位回复!这个是侧置的灯条,20寸短边只有14寸左右,剪短了亮度够吗?另外原装的太薄了,通用的有超薄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各位回复!这个是侧置的灯条,20寸短边只有14寸左右,剪短了亮度够吗?另外原装的太薄了,通用的有超薄 ...

长短对你的情况不影响亮度,通用的都比较厚,你可以问一下卖家,有没有薄一点的。

网友:
买个20元的LED 自己改一下

网友:
可以改通用的,。。。

网友:
买个类似的,装上去就行了。

网友:
谢谢各位帮助,买个试试。

网友C:
学 习  下,能不能换灯珠呀

网友:
可以买通用的led套件试试,我自己买了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 习  下,能不能换灯珠呀

换LED灯珠要有点水平的!
弄不好就会焊坏,而且亮度不一,电流不平衡,很容易造成保护,除非买到原型号的拆机件。

网友:
路过  支持下   我也刚换了

网友:
这个最好能找到,否则改通用升压板开启电压不好找的。

网友:
上可调电源测试,然后查出是哪个灯珠坏然后换灯珠

网友:
换灯带啊,能够代换的少哦,主要是装不上

网友:
我一般都是换通用的,而且也换个通用的高压板

网友:
改灯珠也麻烦,先至少要有一样大小的灯珠,还要吹下来焊上去,是个技术活。改成功过。

网友:
改通用的 带高压那种 最好窄边的

网友:
一般都是一套换

网友:
换通用的,只要能装下就行。

网友:
只要长度够,宽度小,厚度小,就可以用通用板了。

网友:
LED一套的,自己长短可以改,亮度不变

网友(2017-06-12):
可以改通用的试下   之前改过  可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通用的改,长短能自由截的那种,顺便改下恒流板。亮点还不错。

关键是这种原装灯条很薄的,我一般都是找原装破屏拆

网友:
大不了从别的坏屏拆多一条下来换灯珠好了

网友:
我也有一片这样一侧led的,山寨的 灯条坏了,换灯珠没弄好,看样也只能换灯条了

网友:
通用的确实厚,厂家要做博点就好了

网友:
淘宝上找一下,看有没有薄的

网友:
要你的机子LED刚好是厚出

网友:
我换的灯条,灯条这边亮,另一边暗,不知道为什么,原来的屏,也是一个灯条呀,那们大神可以说一下原因

网友:
这个屏用用不了通用灯条,我都是换灯珠的。。

网友:
这种LED板太薄,通用太厚换不上去的,只能用破屏上拆

网友:
最完美的方法是换灯珠

网友:
一般换通用的,若原装的保,可以改一下框框   麻烦 多要钱   弄不好还漏光,我改过一个用的笔记本LED套件  有点暗,和客户沟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