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容易导致误判的故障之Thinkpad X201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5-09):
一个很容易导致误判的故障
                   ——Thinkpad X201不开机维修: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Thinkpad X201的经典小本,故障说是不开机,接过电脑二话不说卸掉电池插上可调电源,上来就是0.472A的电流,明显不正常啊,经验告诉我肯定有短路的地方,谈好价格后开始拆机维修,首先拆掉键盘和硬盘,口说无凭还是上高清图吧:
裸板电流:
这个板子两面都有绝缘胶布,不过加热下也很好拆,等修好后最好还给它粘贴好的。
把主板剥干净后首先打了一下公共点阻值、3V、5V的对地阻值均在正常范围之内,没道理待机就这么大吧,难道是待机芯片挂了,一阵瞎猜。没装散热器赶紧快速测量下电压,公共点电压、3V、5V都正常的。测了一下其它电感,1.05V都出来了,难怪电流这么大,可是我并没有按开关键啊,它自己会触发?那看来有可能不是短路故障的,不能误判,还是先仔细检查下主板吧。瞪大眼睛仔细搜寻主板的每个角落,终于在VGA接口附近发现敌情,心中一阵窃喜,自己看图:
先用洗板水清洗了一下白色的发霉物,清理后放大镜仔细观察:
R125不知是腐蚀掉了还是空焊的,找到图纸打开看看,ADP3212是CPU供电芯片,16脚串联R126、R125接到了公共点VINT20:
电路图显示是1K的电阻,这就好办了,废板上找个1K的电阻,焊盘腐蚀掉的在旁边重新刮了一个,顺便把C107也一并给更换了吧,谁叫我有强迫症,它的一脚总是不上锡呢,焊好后是这样的:
通电试机以为好了,然而并没有那么简单,电流直接上到1.12A了,是不是直接开机了接屏试试吧,果不其然,亮机了!此时的心情是又高兴又郁闷,都亮机了你还不好太不够意思了,继续修。难道是BIOS设置问题,进BIOS查看了下PowerOn with AC Attach是关闭的啊;还是-PWRSWITCH信号被拉低了,插电监测一直都是3.29V的高电平的。分析了下这种情况要么是BIOS程序坏了;要么是EC或桥坏,导致自动上电触发,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先刷BIOS,论坛先下载了一个刷上后风扇不转,又下载了一个总算正常了,插电也不自动触发了,待机电流0.025A,附上亮机图:
至此维修结束!
总结:这个本本BIOS损坏导致自动上电;而R125发霉腐蚀掉了导致不出CPU电压、上电就有0.472A的电流;故障看似简单但很容易误判为短路故障,CPU又是板载的,阻值自然很小,如果要是按照短路故障去维修只怕会扩大故障走些弯路了,所以有时还需要多测量电压和多多观察才不会误判,“望、闻、问、切”也很重要!维修不易,编辑帖子更不易!不要光看帖,请给加点分吧,论坛现在积分很宝贵,谢谢!!!
应坛友要求现附上我下载的本论坛的好BIOS的链接地址: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age=1#pid14451148
给兄弟们省点搜索金币和下载分吧!

 会员14707932元2022-11-17 10:36

网友:
谢谢坛友给以加分鼓励!

网友A:
多种故障重叠最易误判了。

FYY
FYY

网友:
liutianyu -2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种故障重叠最易误判了。

是啊,这个最容易误判为短路故障了,幸亏我没有按照短路来修的

网友B:
楼主很细心呀,这个也被你发现了

FYY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很细心呀,这个也被你发现了

修机器细心点是必须的哈

网友C:
很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FYY

网友D:
确实很佩服你,一看你的帖子思路清晰,动作熟练

FYY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实很佩服你,一看你的帖子思路清晰,动作熟练

实不相瞒我是新手的,接触笔记本不久的,觉得不错就给加点分吧,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谢谢鼓励,觉得不错请加分

网友E: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上来就到0.几a电流,结果一量好几个供电都出来了,就判断自动触发,大部分是ec和bios问题

FYY

网友E:
必须加分了,感谢分析!

FYY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上来就到0.几a电流,结果一量好几个供电都出来了,就判断自动触发,大部分是ec和bios问 ...

恩是的,要不是实际测量很容易以为是大短故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种故障重叠最易误判了。

恩是的,有时不小心就误判了,走弯路是小事,整出其它故障就不好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必须加分了,感谢分析!

谢谢加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恩是的,要不是实际测量很容易以为是大短故障的

对的,原件损坏的自动触发大部分风扇不转,而且电流没有跳变,怪吓人的,我一遇到这种情况就赶紧拔掉适配器......

FYY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的,原件损坏的自动触发大部分风扇不转,而且电流没有跳变,怪吓人的,我一遇到这种情况就赶紧拔掉适配 ...

恩,如果电路故障的话通电时间长了很容易烧其它地方,使故障扩大化的。

网友G:
细心,还有是技术基础扎实

FYY

网友:
引用 网友G:
细心,还有是技术基础扎实

谢谢鼓励,你的头像很漂亮,呵呵!

网友H:
X200和X201的BIOS是通病了。这机器不进水,基本很难坏。要么就是很多客户,不关机 直接合上盖子把机器放包里,再拿出来就开机不显示,需要刷BIOS了。

FYY

网友I:
你打字也挺不容易的给你加点分吧。感谢楼主的分享

FYY

网友J:
头脑清晰啊 没直接干cpu

FYY

网友K:
有条有理,编辑的也很好,一看就明白,加分鼓励

FYY

网友L:
不错,刚好我昨天80块钱回收了两台坏的X201,有一台好像和你这台的电流是一样的,看来又捡到了

FYY

网友:
原来自动触发了

FYY

网友M:
IBM的本子拔掉BIOS电池插上电就会自动上电,第三次上电亮机,BIOS坏了我不知道会不会自动上电

FYY

网友N:
楼主修的不错,已加分鼓励

FYY

网友O:
楼主  细心是值得学习的   不错的分享

FYY

网友:
这水平  没的说

FYY

网友:
引用 网友H:
X200和X201的BIOS是通病了。这机器不进水,基本很难坏。要么就是很多客户,不关机 直接合上盖子把机器放包 ...

看来你修得不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打字也挺不容易的给你加点分吧。感谢楼主的分享

谢谢加分鼓励,以后会多多 发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头脑清晰啊 没直接干cpu

一般不能动不动就干CPU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有条有理,编辑的也很好,一看就明白,加分鼓励

谢谢加分鼓励,以后我们都写出更多更好的帖子!

网友P:
自动上电,指示灯会亮吧

FYY

网友Q:
是哦,现在修什么都要考虑下BIOS,上次修了1.5v短路的BIOS也坏了

FYY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错,刚好我昨天80块钱回收了两台坏的X201,有一台好像和你这台的电流是一样的,看来又捡到了

恭喜恭喜,看来你赚大了啊

网友:
恩是的,有些不可思议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M:
IBM的本子拔掉BIOS电池插上电就会自动上电,第三次上电亮机,BIOS坏了我不知道会不会自动上电

这个BIOS电池还有电压的,应该是坏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修的不错,已加分鼓励

谢谢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O:
楼主  细心是值得学习的   不错的分享

谢谢支持鼓励,以后会做得更好!

网友:
过奖了共同学习!

网友M:
引用 网友F:
这个BIOS电池还有电压的,应该是坏了的

你修的时候BIOS电池拔掉过没?

FYY

网友:
引用 网友P:
自动上电,指示灯会亮吧

恩会亮啊,但是有故障不开机的

网友R:
一般都会按短路来修了 没想到是BIOS惹的祸

FYY

网友:
引用 网友Q:
是哦,现在修什么都要考虑下BIOS,上次修了1.5v短路的BIOS也坏了

这个真的不好判断啊,短路也是BIOS?

网友:
心细 心态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M:
你修的时候BIOS电池拔掉过没?

我到手就这样了,没有拔掉过电池啊,别人拔没拔过我不知道,总之是不开机了,开多次也无用,应该是那个腐蚀的电阻,换好电阻后,试了多次都是插电就开机,所以直接刷BIOS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R:
一般都会按短路来修了 没想到是BIOS惹的祸

恩,很容易误判走弯路的

网友:
功底很深 楼主厉害

FYY

网友:
你过奖了,技术一般般了

网友S:
这功底不错,每次修thinkpad那个电路都很头疼

FYY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这功底不错,每次修thinkpad那个电路都很头疼

只要有电路图和点位图,就不会头痛了,学好理论还是很有必要的呵呵。

网友T:
感谢楼主的分享,望闻问切四个字很重要

FYY

网友:
引用 网友T:
感谢楼主的分享,望闻问切四个字很重要

是啊,虽然是看病用的,修机器也同样用得上的

网友U:
这个机器BIOS刷错了 风扇不装

FYY

网友V:
现在累死累活修块主板,报个150客户还要考虑,没法活了

FYY

网友W:
找准故障就很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V:
现在累死累活修块主板,报个150客户还要考虑,没法活了

就是因为现在做这个的多了,有的同行把价格压得低,导致市场不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W:
找准故障就很难了

楼主已经把故障给找准啦,仔细看帖子

网友X:
最喜欢这种眼睛能瞅出来的故障,不但好修而且好修

FYY

网友Y:
我修IBM的特别多,一般都是腐蚀的较多

FYY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到手就这样了,没有拔掉过电池啊,别人拔没拔过我不知道,总之是不开机了,开多次也无用,应该是那个腐 ...

嗯  那可能是BIOS坏了   我遇见的是都是把BIOS电池拔了   就自动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U:
这个机器BIOS刷错了 风扇不装

恩是的,刷错了直接不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V:
现在累死累活修块主板,报个150客户还要考虑,没法活了

想开点,爱修不修呵呵

网友:
望闻问切

网友:
引用 网友X:
最喜欢这种眼睛能瞅出来的故障,不但好修而且好修

恩是的这种故障修着比较好修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Y:
我修IBM的特别多,一般都是腐蚀的较多

恩真正烧坏的电路很少,做工质量还是可以的

网友:
我们修电脑还是要细心  才会修出机器

网友:
你说的那个部位我也遇到过,难道是这个机型的通病?但是这个机型自动触发BIOS损坏到是没有遇到过,加分鼓励发帖。

网友:
有时候修到这种问题,还是比较爽的。CPU少主供电的,也有碰到少5V供电的。

网友:
维修都挺不易的加分奖励下   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楼还是很细心的  要是我  直接 洗刷刷 就上机测试了

网友Z:
那位置应该是滴进水,腐蚀掉了,慧眼识金

FYY

网友AA:
楼主才接触不久技术就这么好了。。。。。。。。。。。

FYY

网友AB:
开机电流到0.4A,桥的供电都出来了,一般就没有短路的了。

FYY

网友:
引用 网友F:
恩真正烧坏的电路很少,做工质量还是可以的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Z:
那位置应该是滴进水,腐蚀掉了,慧眼识金

这个说不了啊,也可能是受潮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A:
楼主才接触不久技术就这么好了。。。。。。。。。。。

多亏了在迅维论坛的学习啊

网友AC:
楼主很心细,技术也好,学习了

FYY

网友:
引用 网友AB:
开机电流到0.4A,桥的供电都出来了,一般就没有短路的了。

恩是的,不测电压之前肯定认为是短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楼主很心细,技术也好,学习了

技术一般,谢谢鼓励

网友:
什么情况?

FYY

网友:
怎么了,你的回复和你的头像很匹配,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多亏了在迅维论坛的学习啊

在基地学的吗?

FYY

网友:
没有时间去基地啊,自己看些视频学习的,不过以前做了几年的家维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经验丰富技术一流 啊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没毛病

网友:
楼主很细心呀。上电0.4几大家肯定以为是短路

网友:
有一个好的可调电源很重要,我的电源遇到短路会CC报警

网友:
x201基本bios问题多

网友AD:
上传个图,要真相

FYY

网友:
误判了   就弯的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D:
上传个图,要真相

图还不够多吗,有图有真相啊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很好 可见基础扎实 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还有是技术基础扎实

网友:
赞一个,很好的维修思路

网友:
很好的文章,心细。技术好。

网友AE:
原来这机器BIOS 程序问题会导致自动触发,我就还是用的这款机器,小巧。学习了!楼主能把图片上的壁纸弄出来么,看着不错【滑稽】【手动滑稽】

FYY

网友AF: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这板子本来是可以自动触发的 而且触发不亮之后 在内存自检之前的问题 不管你怎么关机 他开机还是自动触发的 我觉得这不存在误判的问题 不信你尅试着强制关机  应该是可以关的 但是关掉了应该会自动重启 因为他自检不过 他会一直反复这个动作

FYY

网友F:
引用 网友AF: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这板子本来是可以自动触发的 而且触发不亮之后 在内存自检之前的问题 不管你怎么关机  ...

关机之后不会重启的,关机可关掉的,就是插电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E:
原来这机器BIOS 程序问题会导致自动触发,我就还是用的这款机器,小巧。学习了!楼主能把图片上的壁纸弄出来 ...

这个恐怕不能满足你的要求了,电脑修好后就给客户了,这种壁纸网上多的是啊。

网友AG:
是用放大镜看吗?NB

FYY

网友:
引用 网友AG:
是用放大镜看吗?NB

恩是的,不用放大镜看不清楚啊

网友:
细心很重要,但是基础也是很重要的。

网友AH:
  看来以后如若认定是bios问题要多刷几个试试,因为如果真是bios问题而放过了,那就就悲剧了!呵呵!

FYY

网友:
引用 网友AH:
看来以后如若认定是bios问题要多刷几个试试,因为如果真是bios问题而放过了,那就就悲剧了!呵呵!

先易后难,先软后硬,这是维修的口诀啊,不刷BIOS就盲目修硬件会吃亏的

网友:
发贴不易……给你加分了

FYY

网友:
引用 网友AI:
楼主这几乎是秒杀的节奏啊    加分了

那是因为看到发霉的地方了,不然也得一会找故障啊,谢谢加分支持!

网友AF:
引用 网友F:
关机之后不会重启的,关机可关掉的,就是插电开机的

你没理解到我的意思 我是说机器有问题的时候 会出现这种问题

FYY

网友:
速度真快!!!

网友AJ:
还有这好事,,,这个电阻是怎么掉了

FYY

网友:
谢谢老司机经验分享!学习L

网友:
细心,还有是技术基础扎实

网友:
我反手就是一个赞

网友AK:
我感觉thinkpad  时序有点麻烦

FYY

网友:
引用 网友AF:
你没理解到我的意思 我是说机器有问题的时候 会出现这种问题

哦哦,我还没有遇到你说的这种故障呢,那像你说的情况一般是BIOS问题还是ec或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J:
还有这好事,,,这个电阻是怎么掉了

腐蚀掉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L:
多看多观察修本还要细心啊

是啊有时观察就能找到故障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M:

谢谢加分鼓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N:
楼主的技术确实厉害啊,这样的问题都能查出来

厉害啥这故障又不是太复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O:
偶像呀      我什么时候才能到到这样的技术

过奖了,技术一般般也正在学习中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K:
我感觉thinkpad  时序有点麻烦

恩,但是有时需要查时序时还是得查啊

网友:
可以的,楼主很细心。

网友AP:
从头读到尾,楼主观察真细致,思路清晰,咱们这是向中医学习嘻嘻。

FYY

网友AQ:
经验老道啊,厉害,R125是起下拉作用的吗?

FYY

网友:
好的,赞的,很细心

网友AR:
bios坏还会导致自动触发还是第一次遇到

FYY

网友:
楼主很细心,维修就是这样。。。。

网友AS:
我觉得自动上电应该不是BIOS问题吧! 楼主有没有亮机时候先进BIOS设置保存一下试呢?有时候是需要进BIOS保存一下。

FYY

网友:
引用 网友AS:
我觉得自动上电应该不是BIOS问题吧! 楼主有没有亮机时候先进BIOS设置保存一下试呢?有时候是需要进BIOS保 ...

这些都试过了的不行的,才刷的bios的,肯定是先排除设置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R:
bios坏还会导致自动触发还是第一次遇到

说实话我也是第一次遇到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P:
从头读到尾,楼主观察真细致,思路清晰,咱们这是向中医学习嘻嘻。

呵呵是啊,有时这些也很关键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Q:
经验老道啊,厉害,R125是起下拉作用的吗?

不是应该是串联分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T:
BIOS坏导致自动开机的遇到好几回了

我还是第一次遇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U:
这技术卧槽 特级工程师啊

你太抬举我了呵呵!就是一个小白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V:
心细,有耐性,加上信心。加上技术。维修大师

谢谢鼓励!共同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W:
焊工不错,自动开机不去量主板电池吗。呵呵

主板电池电压3V多的,所以先排除了电池没有电的问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X:
你的思路有问题,为什么会说一插电就0.47的电流会误判为短路故障?短路故障思路?无语,无法理解你的思路

有问题谢谢指点,经验不足啊,一插电这么大电流没想到是自动触发啊,所以怀疑短路的,新手就是这样,遇到问题瞎怀疑的,呵呵,还请多多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I:
楼主这几乎是秒杀的节奏啊    加分了

谢谢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AY:
待机0.46 待机会有这么大的电流吗 明显已上电

看来你才是老手啊,谢谢指点!

网友AZ:
楼主厉害,多重故障 思路清楚。学习了

FYY

网友:
引用 网友AZ:
楼主厉害,多重故障 思路清楚。学习了

过奖了觉得不错请加分吧

网友:
写的还不错   就是一个进水机器 送钱来了

网友:
老司机果然细心仔细,厉害啊

网友:
自动触发大部分风扇不转

网友:
    技术帝   膜拜

网友BA:
经验固然很重要 但是认真仔细才是硬道理

FYY

网友BB:
学习楼主的经验哈手上有一个这个机子在修

FYY

网友:
引用 网友BA:
经验固然很重要 但是认真仔细才是硬道理

是啊,有时能避免走很多弯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B:
学习楼主的经验哈手上有一个这个机子在修

这个故障没啥技术含量的,况且你的问题不一定和我这个一样的,祝你好运!

网友BC:
T61的也会出这样问体。

FYY

网友:
引用 网友BC:
T61的也会出这样问体。

BIOS引起自动触发的问题吗?看来以后自动触发的首先考虑BIOS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问题也比较多

网友:
我有个hp的不出供电  正在处理

网友:
这个帖子必须点赞,学习了

网友:
先观察在修肯定没错

网友:
这个机器修的时间很长吧楼主

网友BD:
这样写了 看真的比较容易懂 少让其它人误办

FYY

网友F:
引用 网友BE:
果断加分了,应该一并把能正常亮机的bios奉上

我看一下还能上传不,不过我也是从论坛下载的再上传就重复了的

网友:
这个最容易误判为短路故障了

网友BE:
引用 网友F:
我看一下还能上传不,不过我也是从论坛下载的再上传就重复了的

要不把他那边的链接补上也行

FYY

网友:
引用 网友BE:
要不把他那边的链接补上也行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age=1#pid14451148
这个是刷好的bios地址的,自己去下载吧!

网友BF:
金币的获得方法:
1、签到有可能中金币。
2、在【普通用户区-金币区】发帖及回复,可获得金币,目前每次发帖及回复可获得2金币。
3、已开通使用原创币兑换金币的功能,发表过精华帖的用户,可以使用原创币兑换金币。

FYY

网友:
引用 网友BF:
金币的获得方法:
1、签到有可能中金币。
2、在【普通用户区-金币区】发帖及回复,可获得金币,目前每次 ...

呵呵,谢谢提醒!不过还是节约些的好!

网友:
加分鼓励一下啊

网友BG:
老机器基本的通病了

FYY

网友BH:
多问题主板,修起来得有够有耐心才得

FYY

网友BI:
楼主细心呀,思路清晰,发的图也清晰...点赞哈

FYY

网友BJ:
待机就0.46很容易误判短路啊,楼主心细。

FYY

网友BK:
从头读到尾,楼主观察真细致,思路清晰

FYY

网友BL:
加分了哦··08年我师傅就和我说过·拿到主板第一件事就是要观察全板有没有异样··在闻闻有没有什么味道··

FYY

网友BM:
楼主细心,基本功很扎实

FYY

网友BN:
-PWRSWITCH 这什么信号为什么要查他呢

FYY

网友F:
引用 网友BN:
-PWRSWITCH 这什么信号为什么要查他呢

电源开关的信号去通知ec的啊,如果漏电或者上拉有问题就会引起ec误判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D:
这样写了 看真的比较容易懂 少让其它人误办

写帖子还是通俗易懂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G:
老机器基本的通病了

谢谢加分鼓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H:
多问题主板,修起来得有够有耐心才得

是啊,细心一点是修机器的必要条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I:
楼主细心呀,思路清晰,发的图也清晰...点赞哈

谢谢点赞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L:
加分了哦··08年我师傅就和我说过·拿到主板第一件事就是要观察全板有没有异样··在闻闻有没有什么味道· ...

谢谢加分,你师傅说得很对,有时候故障可以观察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J:
待机就0.46很容易误判短路啊,楼主心细。

这个通过测量电压和对地阻值可以排除了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K:
从头读到尾,楼主观察真细致,思路清晰

谢谢鼓励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M:
楼主细心,基本功很扎实

过奖了,共同学习

网友BN:
引用 网友F:
电源开关的信号去通知ec的啊,如果漏电或者上拉有问题就会引起ec误判啊

好吧 换个名字就不认识了 已加分

FYY

网友:
引用 网友BN:
好吧 换个名字就不认识了 已加分

谢谢加分,不同的笔记本一样的信号叫法就不一样,换个马甲我们修机器的也得认识信号啊,哈哈!

网友:
佩服!~学习了

FYY

网友:
觉得不错请加分鼓励谢谢了!

网友:
有些板子不是可以自动触发吗?会不会装好后它就不会自动触发了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
的确不好修

网友:
楼主很细心,一般是TB芯片的问题

网友:
学习了,整天逛论坛就爱看你们秀技术

网友:
X201这个修过电容短路的

网友BO:
电阻补上去后,触发后,电流有跳变吗?不过1A INTEL判断是BIOS确实不易。。

FYY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还是很好解决的

网友BP:
加分了,老师机维修的很好。

FYY

网友:
学习了,“望、闻、问、切”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P:
加分了,老师机维修的很好。

谢谢加分鼓励,共同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O:
电阻补上去后,触发后,电流有跳变吗?不过1A INTEL判断是BIOS确实不易。。

电流有跳变的但是速度很快基本看不出来的!

网友:
楼主心好细啊

网友:
淡定 支持 老司机  666

网友:
不好的BIOS也是挺 坑人的。

网友(2017-06-19):
非常好的学习经验,值得拥有

网友:
这个位置经常见到腐蚀的

网友:
进水了吗怎么会腐蚀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 关注.........................

网友:
BIOS资料这么容易

网友:
这是机器进水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