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上电2.2不显及自动触发

楼主(2017-05-09):
机器型号:华硕K42Jr   REV4.1
故障:插电自动触发电流2.2A不显示

拆机把板子拿出来。

这机器电流都上到2.2A了,还不显示肯定是显卡问题了(这机子的通病),为了以防万一测了下内存的SMB总线。有动作。内存的排阻也有持续的波形。显卡的问题妥妥滴。

把CPU内存啥的都拆下来直接上BGA

冷却完之后接上屏上电自动触发亮机

正准备被装机的时候突然想起来机器来的时候会自动触发。于是再次上电亮机 按下开关电流掉到0.023马上有自动触发了,又重复试了几次还是一样,这尼玛的还好没装起来,不然又得拆。
测了下纽扣电池 3.2V正常。开关电压3.3V正常。打开点图查RTC电路

RTC电路全部正常。唉这几天的机子修的我心好累,都是鸟问题一大堆。以前好像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就是想不起来修哪了。唉,先抽根烟冷静冷静。嘿嘿,这烟是个好东西。抽完马上想起来了。对 就是PCIE_WAKE#(网卡唤醒信号)。这个信号正常应该是高电平。于是打开点图查找这个信号

这信号连接一个排阻,由+3VSUS上拉。于是用万用表量了一下。排阻一头3.3V,一头0.2V。问题找到了。

估计就是这个排阻坏了,从料板上找了个103的排阻换上去,电压正常了。
上电!待机电流0.023不自动触发了!
此机到此修复完毕!

网友A:
建议将帖子题目写的详细一些,目前搜索帖子需要金币,详细的题目可以一目了然的让需要的人浏览借鉴,比如此帖题目可以改为 华硕42J上电2.2不显及自动触发。既不“暴露”帖子实际内容,又让需要的人对帖子内容有个大概了解。

网友B:
板凳。。这机器的板子怎么看起来有点像苹果板子颜色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板凳。。这机器的板子怎么看起来有点像苹果板子颜色啊

应该是论坛的问题。我这边原本的图片  板子是绿色。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建议将帖子题目写的详细一些,目前搜索帖子需要金币,详细的题目可以一目了然的让需要的人浏览借鉴,比如此 ...

大佬说的是。已经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说的是。已经改了

哎呀呀,只是一个小小的建议,居然被陈总采纳了,今晚要睡不着了

网友:
学习了,真的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陈总厉害呀,华硕的主板,排阻问题无处不在呀,谢谢华硕厂家吧,要不大家快没饭吃了!我最近加焊显卡成功率不高,这板子是N卡还是A卡呀,今天加个老HP 326风枪吹能亮机,加焊完了反而不亮机!

网友D:
你这板子灰尘怪大,颜色都变了

网友:
网卡唤醒信号导致的自动触发,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板子灰尘怪大,颜色都变了

是论坛的问题 。板子是绿色的

网友:
PCIE_WAKE#会导致自动触发还真不知道,加分了

网友:
都是维修高手啊

网友:
PCIE_WAKE#(网卡唤醒信号)会引起自动触发,好经验,加分

网友:
厉害。以后修到自动上电的看看

网友:
华硕排阻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论坛的问题。我这边原本的图片  板子是绿色。

我就说嘛。。这机器的板子怎么边城那个样子了。。。

网友:
我这里有台K42JE上电2.1不亮,显卡都换了两个了 屏,屏线,内存全换过了还是一样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