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焊这种小的元件啊

楼主(2017-05-09):
我都是用风枪吹的,板子经常吹鼓包。听说可以用烙铁,但是总是焊不好

补充:是不是要加焊油比较好焊啊,这里只有松香。我是不是要去买焊油来试试

网友A:
风枪就可以,鼓包是你风力太大,或者风枪温度不准,还有风枪不太好导致的,烙铁也可以,但是想焊的完美需要功夫 不如风枪快

网友B:
刀头铬铁就挺好焊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刀头铬铁就挺好焊这些

我也是用这样的烙铁焊,加点锡,很容易。

网友B:
我倒觉得你不是不会,是来刷金币的吧

网友:
先把小焊点加锡,在用风枪焊接

网友:
铬铁刀头好弄,风枪把旁边的都会吹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倒觉得你不是不会,是来刷金币的吧

这位道友的说法靠谱。

网友:
手机上的要比这个小的多了,如果这都焊接不好建议你到基地去学3个月保证就会焊了

网友:
我也是用风枪吹的。温度不要调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位道友的说法靠谱。

我觉得是灌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枪就可以,鼓包是你风力太大,或者风枪温度不准,还有风枪不太好导致的,烙铁也可以,但是想焊的完美需要 ...

我觉得电烙铁是最快的!

网友:
悄你高级工程师都不会,我们都回家 收破烂了

网友D:
这么简单还问,先焊一边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简单还问,先焊一边不就好了。。。

但是总是偏到一边去,要拿个镊子钳住

网友:
我真心怀疑这个助理工程师的水分,准也学徒20年,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网友:
我喜欢用烙铁。因人而异。

网友:
先把下面度上锡,在焊接,主要还是练习的太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刀头铬铁就挺好焊这些

没错,焊这些贴片元件刀头烙铁就挺不错。

网友:
很简单吗?涂点焊膏,风枪加热到焊点融化,用镊子把元件怼上去,风枪再吹一下就元神归位了!哈哈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以现在论坛搜索需要金币,而楼主又急需金币的前提下,导致楼主心不在焉,内分泌失调导致的手抖,然后又厚着脸皮发的这个帖子,,

网友:
贴片不都是刀头洛铁搞定吗,要这么麻烦?

网友:
刀头铬铁, 很容易。

网友:
这样一个帖子可以换多少金币呢?

网友:
使用烙铁完全可以。、、、

网友:
这种用烙铁来换……好换啊

网友:
电脑板 这个算正常大小了 手机比这还小呢

网友:
逗B 是来赚金币的。你个实地毕业的这点还不是小意思啊。还风枪??晕

网友:
温度开最大 风力开最小 一分钟就可以拆下

网友:
来来来。我陪你一起刷金币,

网友:
多练练就会了,不会再来问

网友:
风枪火力太大,吹不下可以适量加助焊膏... 我也刚练几天手工,现在IO芯片,声卡,网卡芯片 基本可以焊接上了

网友:
个人觉得用烙铁加焊油是很好焊的,如果用风枪吹的话,你不要单单吹那个电阻电容,要吹热周边就不会鼓包了

网友:
用刀头烙铁吗 平的拖

网友:
我也有同惑,没基础太小又太密,开始风枪的风速和温度不好焊,只有多炼找到感觉就好了

网友:
这么大的还是小元件,你是修什么的啊?!

网友:
以你现在的水平,可以先用烙铁加锡,把风枪调到合适的温度,快速取下,安装,反之。

网友:
别问我为什么回复

网友:
焊功不好,当然焊不好了。

网友:
焊盘拖干净 刀头烙铁上面加点锡 很好焊的

网友:
风枪温度高点风小点就可以

网友:
焊工这都是基础吧 这些基础都不会还怎么修

网友:
来自: 中国
多练 风枪风小点 焊之前先把周围预热一下就不会鼓了 另外下手要快

网友:
用刀头碰一下就上去了

网友:
我也是用这样的烙铁焊,加点锡,很容易。

网友:
风枪温度 370

网友:
温度 手法 LZ功夫不够吧

网友:
这个板怎么会吹鼓包呢?这不科学啊!倒是液晶显示器的电源板容易吹鼓包!

网友:
你这是小小白吗》?我刚想发这个贴子赚点金币,结果被你抢了,工程师了还不会焊这个,

网友:
可以用风枪,但要在焊之前可以先在焊盘上加点焊锡,这样会容易焊很多,因为加了焊锡焊盘会变成有铅的焊盘,熔点会降低,所以有助你焊接这些小零件,祝你成功。

网友:
这个电容电阻算是大的了。直接扁口的烙铁,一秒就完事。

网友:
我才不会告诉你我是用BGA来拆焊的

网友:
楼主焊工不咋地

网友:
用风枪 放点油 温度不要超过 350 一下就好

网友:
主要 就是 要放点焊油 新手

网友:
实名认证这么多我要不要弄一下啊 可是感觉好麻烦的

网友:
这个也太简单了吧

网友:
不好修哟,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