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台机蓝屏

楼主(2017-05-09):
  一台同方的台机,机器装的是WIN10系统,一启动就蓝屏报内存地址错误,以为系统问题。插U盘装系统,谁知道U盘一起动还没进入安装画面就蓝屏了,报地址错误,一看这情况肯定就不是软件问题,换内存吧,内存换了故障依旧,硬盘换了还是这样。因为CPU 是I5 4代的,CPU 不好找,也坏得少也没多想,申请主板吧,主板来了涛声依旧,傻眼了,开始排除所有的接头线,还是没解决,干脆电源也换了,还是这样,没办法了只好申请CPU 。CPU换上进系统一切正常。从头到尾都没想过CPU的问题,就是CPU坏了,虽然INTEL 的CPU 坏的不多,还真让我碰上了,以后修机器不带有色眼镜了,老以为CPU 不爱坏,偏偏坏了,走了很多弯路。

网友:
这机器看起来问题不大,真是折腾死人了,谁也没想到CPU 毛病。

网友:
英特尔的cpu 越来越差了  amd 有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