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U盘故障

楼主(2017-05-09):
插上U盘,电脑上不显示可移动磁盘,换别的电脑也不行,是U盘故障,但是用软件可以显示主控型号,请问一下是存储芯片坏了吗?能用量产工具吗?

网友:
可以重新量产的。看看是哪个厂的主控。。

网友:
不是存储芯片坏了  是主控芯片坏的多谢

网友:
一般不行。我也有一个。坏了量产不了。

网友:
重新买个U盘。现在又不贵。

网友:
主控是FC1178,没有量产工具

网友:
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需要专业量产工具。

网友:
主控坏的多,我找一个一样的U盘对换,可以认U盘,可会提示插入磁盘,估计不兼容

网友:
量产一下试试  一个个排除

网友:
可以试试量产

网友:
量产软件版本不对,要用对应芯片版本,或者找高点的版本试试。

网友:
我是过来看评论的,哈哈

网友:
估计不行啊

网友A:
是想修好使用,还是想要里面的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想修好使用,还是想要里面的数据。

想修好用,不要数据

网友:
可以量产一下试试

网友:
不行的话买一个吧

网友:
可以重新量产的。看看是哪个厂的主控

网友:
一般量产可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