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55V5c加电掉电 按时序修

楼主(2017-05-09):
型号:三星355v5c板号:la-8863P
故障:加电电流到0.128a 6秒后调到0.030再6秒后掉到0.000,不断电的情况下再次触发0.030 12秒后掉到0.000  断开电源在插上重复0.128 一样
分析:有触发动作 应该是后续电压有没出来的
触发到0.128a时量各大电感电压都没有出来,看看时序图

在ec 6脚和14脚测得SLP_S3#和SLP_S5#在触发的时候没有电压跳变,在量ec 106脚pbtn_out#有电压跳变,这里可以看出ec发给了桥开机信号,但是ec没有收到南桥的返回信号 ,应该是南桥那边的故障  ,后来量了下南桥上有几个电容短路了,不好确定南桥是不是坏了(后来证明是正常的希望大家以后不要被误导为南桥坏了)

先不管这个量量桥的供电说不定有收获,可能是桥供电短路了也说不定,AMD单桥待机供电为VDDIO_33_S:桥主待机电压,3.3V和VDDCR_11_S:桥第二个待机电压, 1.1V

VDDIO_33_S来自+3valw_fch 没有找到r26找到了L56测量正常

VDDCR_11_S来自+1.1valw 在L61上测试没有电压

+1.1valw来自+1.1valwp由PL112输出

pl112对地阻值正常,5脚en 3v开启正常 断开pjp112也没有电压,怀疑pu110坏了,没有这个芯片,从马哥家进的,换上后开机亮机正常了 发帖不易 大家加分支持下谢谢
附上亮机图和图纸

_三星355v5c

网友A:
这种AMD的桥 这个电容都能算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AMD的桥 这个电容都能算通病了

这个是正常的  不是故障

网友:
有3个吧电容接地是正常的

网友B:
楼主怎么判断的南桥上面的三个电容有问题,AMD的桥有些很多电容都是直通的但是是正常的

网友:
二级电压没出来 导致掉电

网友:
今天修个一样的机,待机短路,实物图纸没找到,版本不同,实物待机芯片型号不清,图纸上是RT8205L,没找到这个芯片,最后用51125代换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怎么判断的南桥上面的三个电容有问题,AMD的桥有些很多电容都是直通的但是是正常的

我 没说电容有问题啊 你仔细看文章啊    我说了正常

网友C:
缺少1.1V 所以开机掉电。 BUT 但是阻值没有问题。那桥上的电容应该不是链接1.1V的。那就这个值本身就低吗?楼主修好有没有再测一下。

网友D:
楼主牛,掉的没有待机,一般会考虑后级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缺少1.1V 所以开机掉电。 BUT 但是阻值没有问题。那桥上的电容应该不是链接1.1V的。那就这个值本身就低吗? ...

嗯那3个电容  短路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牛,掉的没有待机,一般会考虑后级短路

掉到0.000的时候是有3 5v的

网友:
我已经 很久没有 认真的 看过贴了  你这个 写的 还可以

网友E:
楼主思路清晰。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思路清晰。加分了

谢谢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AMD的1.1的待机电压

网友:
应该是桥上面的电容坏,引起的供电芯片坏吗?

网友:
桥上的电容AMD很多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