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品牌机精英代工 H61H2-M2 V 1.0 BIOS设置和时间不能保存维修

楼主(2017-05-09):
同行送来的两块主板都是长城品牌机的精英代工,说是同样故障BIOS设置时间都不能保存重启后又恢复了默认,马上接电开机还真是显示cmos设置错误。 板子仔细看了下都没发现断线或烧件的痕迹。

查了电池电压,cmos跳线、晶振都正常,那就只能刷个BIOS试下、在刷之前习惯性备份原机BIOS时编程器显示错误,那就不备份直接刷上试机还是一样。
仔细想了想刚才备份出错是不是BIOS芯片坏了。。。。。于是马上找芯片刷好换上开机正常进系统设置好时间关机,拔电源等两分钟再上电开机已经不显CMOS错误了直接进系统,第二块也是一样的问题顺利解决。。。没多大技术含量
发帖不易~~~~~~~~~~分也没了、大家帮加个分呗       最后送上BIOS和点位图纸

h61h2-m2 V1.0.pdf

精英H61H2-M2 V 1.0.rar

ECS H61M2_v1.0.zip

点位

网友A:
BIOS芯片内部出错  不能保存

网友:
BIOS芯片坏,害人不浅啊。

网友:
两块板同样故障,通病Bios芯片坏啊

网友:
bios芯片只要容量一样的是不是可以代换?比如牌子不同但容量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芯片内部出错  不能保存

你不回故事间看看吗

网友:
修得不错 加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阅读权限高于 70 才能浏览

网友:
我一般刷完都会去效验,确定刷好了

网友(2017-09-08):
这个问题已经了解了,还是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2017-10-17):
两块板同样故障,通病Bios芯片坏啊,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