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处男贴华硕K53U掉电维修

楼主(2017-05-09):
机器型号:K53U
版号:PBL60 LA-7322p
故障:加电0.26掉电
测量主板所有电感,发现所有电感都正常.什么情况?bios的问题?按照原来的思路这个电压应该有电压没出来啊?怎么电压都正常呢?
习惯性的测量了一下3v  5v的转换电压
发现问题了,3v转换电压1。5v。明显偏低啊!看了下mos管打通电压不正常,顺路查了下vsb。发现有断线,补上ok?上电,还是不行发现susp这边还是拉低,!懒的查了,正好有这个废板子,把这几个小元件都给换了。测量下,没有短路,上电、...嗖嗖的,,跳变了,也 不掉电了。好了 。呵呵

逛迅维这么多年了,第一次发帖。不大会编辑,还请见。

网友A:
这么好的设备  现在才修机

网友:
第一次发帖都修的这么好,高手啊

网友:
K53SD卡LOGO你遇到没,不要问外设问题

网友:
两位的电流表,啦啦啦

网友B:
修机需认真,不可打击一大片。

网友C:
这么溜,为嘛!是我太笨了么

网友D:
现在才发帖估计是为实名认证做准备,哈哈

网友E:
技术可以 一般这个电流都是二级电压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技术可以 一般这个电流都是二级电压的问题

嗯嗯 ,对头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才发帖估计是为实名认证做准备,哈哈

估计你也是呗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溜,为嘛!是我太笨了么

666  老铁,没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机需认真,不可打击一大片。

嗯嗯

网友F:
好多进水导致的 VSB断线 或者断电阻

网友:
楼主修的好6

网友:
楼主这技术也是可以的

网友:
实在想不通旧换换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好的设备  现在才修机

哈哈   我设备很好的,就是语言表达不咋地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多进水导致的 VSB断线 或者断电阻

嗯嗯呢  对呀 对呀

网友:
技术是自学的还是在哪里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