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AMSUNG)]
三星UA32D4000N红灯闪不开机通病维修

楼主(2017-05-09):
三星UA32D4000N红灯闪不开机,拔掉主板排线背光亮,测量13V时电压摆动,电源板故障,经查是QQ9101三极管性能不良,拆除后正常,再测量电容C9110两端电压达195V证明背光亮度正常,通电试机画面正常!

网友:
最好说明下这个三极管的作用,拆除后有没有影响,既然厂家设计了就不会没有用

网友:
液晶电视 背光控制电路 保护了

网友:
要是配上电路图就好了,看看这个三极管的作用啊,去保护的话用不长,会烧得很惨的,我搞过一次了

网友:
Q9101三极管在电路中功用:·?

网友:
这个三级管没说啥作用,

网友A:
我估计楼主的意思是,不是拆除掉,而是更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估计楼主的意思是,不是拆除掉,而是更换掉

更换这个小管没有用的,并不是小管坏了,而是保护了。这是保护电路。去保护后果严重,最好是修不好就换个板子。

网友:
楼主如何知道拆除三极管无危险,,,,,,,,,,,,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类似 故障 不过 一般 都是电容问题

网友(2018-01-06):
最近翻出来去年坏的三星UA32D5000PR电视,故障现象与楼主遇到的一样。
根据楼主的信息,跑了跑电路,分析QQ9101的保护作用如下:

【1】当背光控制管Q9102导通,背光电路工作时,背光电流经D9106和D9105后去LED背光电路,D9106和D9105产生1.4V压降,导致ICQ9101饱和击穿,QQ9101的B极电压比E极低1.4V,Vbe=-1.4V。
经查MMBAT92是高压PNP型,饱和电压Vbe=-0.9V。
此时QQ9101导通,QQ855的G极有9.3V分压,系统13V工作电源工作正常。
【2】当背光电路不工作(故障或关闭)时,QQ9101关闭,QQ855的G极被RQ884拉低至0V,关闭系统13V工作电源。
分析到这里可以得出结论,QQ9101只是检测背光电路是否工作,不工作就关闭系统电源,拆除QQ9101,对电路影响不大。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先下载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8-02-26):
如12楼所说,既然背光故障或不工作,QQ9101能起到保护作用,怎么能说拆除影响不大呢?
若处于故障状态,失去保护不是很危险吗?

网友B(2020-07-07):
谢谢 根据你的经验 修好了

网友B(2021-03-14):
我的拆除还是原故障,还是灯条亮一下息一下,拔掉到主板的连接线反而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