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 R2.0 REV1.03 不跑码 附亮机备份bios

楼主(2017-05-09):
客户拿来一看整块板都是黑黑的,先让客户留下来。 手头的事忙完把板拿出来上电可以触发但是不跑码,直接量了cpu供电有了,PG也有了怎么不跑码呢,看到IO全都黑黑的那就先加焊一遍IO吧,再触发还是不跑码于是刷了一个BIOS还是行,那只能刷回来吧。那就只能按时序一个一个查啦,当查到pq707  3脚电压的时候发现了敌情,1.8V怎么变成了1.2V.是由AS324M控制的,料板拆一个换上1.8V出来了, 一路跑码亮机,维修到此结束 ,亮机备份BIOS p8h61-m lx r2.0

网友A:
这个板不是324坏,是电阻,估计楼主这个板还会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不是324坏,是电阻,估计楼主这个板还会返修

电阻阻值正常呢,已经测试一下午,你说的应该是分压的那个吧

网友:
324坏会不输出——应该会返修的,

网友:
我修到的多是电阻问题

网友:
谢谢你们的提醒,今天再测试还是能正常启动亮机的

网友:
亮机备份BIOS  p8h61-m lx r2.0 rev1.03.rar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