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加粉故障,请求指导!

楼主(2017-05-09):
如题,给佳能的LBP3250加粉,用的是HP的粉。加粉后出现了如图 请问是什么问题引起的,从新拆下来观察了下硒鼓,没有破损和刮痕,请问下故障在哪块,望指导

另外之前给HP的1005加粉也遇到过一次,和这差不多,哪位给指导下,非常感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佳能的机子用三星的粉,不对吧!佳能的机子应该跟惠普的粉是通用的吧。。。。这个应该加惠普70克的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佳能的机子用三星的粉,不对吧!佳能的机子应该跟惠普的粉是通用的吧。。。。这个应该加惠普70克的粉

对着的 加的是HP的粉 看错了

网友:
粉的问题,你加2612的型号看看,遇到过很多388的硒鼓加2612的粉

网友:
粉的问题多,原装鼓加粉应该不行,换个代用鼓试试,88A的鼓也不贵,这个应该加88A的粉,和12A的不通用,加粉要清理废粉

网友:
加粉要用原装的,买代用粉也得和原来的牌子一样,否则容易出问题。

网友:
粉1用错了。。或者是边缘漏粉。你确定粉没问题的话就检测磁辊看有没有少件。有个圈圈要上上去哦

网友:
遇到过hp1020加了粉左边一束道黑

网友:
你再补发一个整张的图片,那样看问题更明显。根据你现在提供的图片我有以下估计:1,如果是原装硒鼓,就是原机带的硒鼓,建议你更换鼓芯,再加惠普88a的粉;2,如果是代用硒鼓,这就分两种,看磁辊是细的,就加88a的粉,如果是粗的,就加88b的粉,也就是模具硒鼓粉。总之,加不对粉就会出问题,需要注意的是,加粉之前一定要清空上次的粉,除非是这次和上次加的是一样的,就不需要清空了,费粉仓一定用清空。再一个需要注意的是,充电辊要用湿布擦掉上面的泛白。我估计是你硒鼓上充电有泛白没处理好。

网友:
佳能跟惠普的粉是一样的,,不是粉问题,加粉时注意费粉仓,,换鼓芯。

网友:
怎么感觉是鼓没有安装好的样子

网友:
估计还是粉用的不对,或者充电辊没有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