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说下今天修到的两台机子K42JR与G470

楼主(2017-05-09):
第一台K42JR
客户拿来自己说清灰,结果弄成不显示了
还没拆机我就觉得悬
拆完发现这客户很厉害

接上可调电源,电流跑到1.0几A,没跳变,打了下内存波形,有电压没波形。追了下管子Q2801

完美导通。明显这里没问题。换个CPU,还是一样。直接三板斧先干显卡。还是一样
测了下平台复位,出来了。
最后没得查了,追回SMBUS去过的地方

这是时钟芯片、实物图

芯片被翘擦了点。电阻翘歪。料板上找回此电阻,
电流完美跑到2.0A,但是不显示。。。。
过了内存,不显示,先量了下屏接口供电,发现丢了
此电压
同时会触发之后能关机、但不能再次触发。电流0.0234
先修触发。按照不触发的时序修
量到LID的信号,此信号被EC拉低了。最后更换EC。。OK了
屏幕也显示了
实际有装此D4504

测机OK。。

第二台联想G470AP插电大短
干了电容之后,正常显示。但会自动触发,按开关没反映

第一想到公共点,果然是个假公共点,不过为什么能显示??这我不知道
想起师傅说过一般大短在换充电管,管子换上,公共点正常。
但是开关没反映。打开点位,先查开关是否异常

《适配器测量有10V左右电压,不是17V。不知道为什么?请求解答》
镊子短接,EC有跳变

再来就是发给桥

有跳变。但是没关机,难道桥的待机条件不满足??不过能自动触发常显示!想不明白

从电阻这里,我直接镊子短接接地,。嘿嘿触发了,看来是断线了,直接飞线

自动触发,按了开关能关机了。在按也能开机了。

但是问题来了,断电之后在插适配器,电流0.02几会自动触发。。。。。。。
GPIO脚位读取程序出错可能会出错。刷个EC的BIOS先。不行在干别的

完美亮机

不是什么大问题。

网友A:
维修不易加分,楼主生意可以,自动触发有时是BIOS和EC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不易加分,楼主生意可以,自动触发有时是BIOS和EC

记住了,下次可以先排除这个

网友B:
哎,现在机器是越来越不好修了

网友C:
手上也有台K42JR,上电2.0a不显,参考看看能不能搞定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上也有台K42JR,上电2.0a不显,参考看看能不能搞定

BL EN在D4504 这里被拉低了,所以不显示,供电也被拉低。
LID修好其他就出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哎,现在机器是越来越不好修了

谢谢加分。修还是那样修,主要有资料时序参考
可以买笔记本维修不是事-参考。虽然大多是保护隔离时序部分,但是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
思路很清晰。学习了。

网友:
楼主生意可以啊,一天修得几台笔记本。

网友:
修的不错  比较不喜欢华硕  搞他妈个鸟点位  在哪里插  还是英文  加分给你

网友:
LZ思路清晰,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加分。修还是那样修,主要有资料时序参考
可以买笔记本维修不是事-参考。虽然大多是保护隔离时序部 ...

这本书我有,我说的是客户,不是笔记本难修。

网友:
有些客户认为清灰很简单,其实不然,结果出了大问题!

网友:
老司机  带带我  就是这么爽

网友:
清灰不显示的机器很多,自己动手要付学费的

网友:
清灰搞出的问题真不好修,经常不按常理出牌

网友E:
最后的自动触发是刷EC程序好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最后的自动触发是刷EC程序好的???

看最后的描述应该是刷ec的bios程序修好自动触发的

网友F:
又是一个客户自己清灰引起的主板故障,前几天遇到一个自己换键盘搞坏主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又是一个客户自己清灰引起的主板故障,前几天遇到一个自己换键盘搞坏主板的

谢谢加分,客户自己清灰搞坏了就有的修,不过最好不能搞太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最后的描述应该是刷ec的bios程序修好自动触发的

是的,EC程序我都没刷过,不知道好不好刷,我平时都是买剪板的EC

网友:
楼主好手段啊,虚席了

网友:
老司机 开车了服稳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