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系统 导致 不开机

楼主(2017-05-09):
Lenovo ideaped 300s  装系统卡死  然后就 强制关机  在开机  死都不显示了   裸板电流到0.23  下个bios又是要金币 又是要下载分 维修这行业 没爱了

网友A:
平板吗?平板怎么做系统的?

网友:
没金币可以像你这样发帖赚。

网友:
有机会我都发个帖

网友:
什么东西啊

网友B:
软件会引起不开机,,你这是有多背

网友:
维修这行业 没爱了

网友:
也太倒霉了

网友C:
哈哈 ,刷完能修好再说

网友:
是 个笔记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软件会引起不开机,,你这是有多背

同行 送过来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板吗?平板怎么做系统的?

笔记本  的-------

网友:
有没有刷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软件会引起不开机,,你这是有多背

这 是 同行 送过来 装系统 坏 的第2个 了 上次  是戴尔 的 N4010   (用 另外 一个号回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 ,刷完能修好再说

刷了好多   网上买的 也没戏

网友:
哈哈 ~!这个点背我也遇到过

网友D:
我也遇到过一次   最后还是刷BIOS好的

网友:
楼主点背啊,不过也很难避免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主板放下电, 不行就按故障修供电啊 有这么麻烦吗

网友:
遇到过。能搞好还好

网友:
点背不能怪社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过一次 最后还是刷BIOS好的
好了 网 上 买的 不行 修改 了下 好了

网友:
这个行业 真的越来越难

网友:
不行会家种地

网友:
刷BIOS会好的,这个最烦的是密码芯片,太小没法刷

网友:
BIOS是越来越难刷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次,杂牌笔记本装系统卡画面,强制关机,就开机掉电。不过还好,客户说拿来前笔记本也时候不能开机,最后就就就 没有了

网友:
哦,还有装系统时候,硬盘分区出错,硬盘也差不多要坏了。。。。硬盘是集成的,这是重点!!!也没有必要修和换了

网友:
应该不是大问题,换内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