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要C260一体机通电不显,外接HDMI显示。

楼主(2017-05-09):
       机型:  联想C260一体机 主板板号:LA-B001P       故障现象: 触发后电流升到0.25A 不显示,外接HIMD接口能正常显示。       该机一开始是不跑吗,电流升到0.2A 屏幕不显示。放了下电后。就能正常显示了。于是让客户拿回去先用用看。过了两天该机又送来说还是不显示。于是拆机又给COMS电池放了下电。又能显示工作了。好景不长工作半天下午再开机故障有出现了。上论坛搜了一下都是说刷BIOS能解决问题,于是刷了BIOS ,触发后电流升到0.2A 稍停下又跳到0.27A然后又跳回0.25A 但是屏幕却不亮,感觉应该跑完码了。可能没有找到屏,于是外接HIMD接口能显示。在论坛上搜下看到还真有相同故障的帖子最后没有修好。因为论坛现在搜索需要扣金币我为了节省就没有把那位朋友的链接贴出来。大家可以自己搜下。
         根据故障现象判断是主板没有找到屏,那就按着这个思路去修。看图这是屏接口电路。

这两个信号就是和屏通讯总线信号。也就是寻屏信号。测量这两个信号的电压发现问题。其中一个 EC_SMB_DA1 电压为0v,另一根EC_SMB_CK1电压3.3v,顺着这两根信号查找,看看通向哪些芯片?结果去了EC和显示芯片RTD2136R 两个地方。

先查显示芯片因为脚少便于测量,EC脚太多放到后面。断开RTD2136R的14脚EC_SMB_DA1串R224电阻,测RTD2136这端对地电阻。阻值为了0。证实RTD2136坏了。
更换一片新的RTD2136R 故障排除。
最后附上亮机图:
这回我排版是不是有进步了。

网友:
思路清洗,技术高啊,话说这机器亮机电流也太低了

网友:
找不到屏被  屏控芯片吗

网友A:
这机器亮机电流也太低了  电流0.2几能亮吗?是2.几吧

网友B:
有大神教下怎么抓这个屏上的时钟和数据的波形么?示波器怎么调法?

网友:
显示芯片容易坏  判断比较果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大神教下怎么抓这个屏上的时钟和数据的波形么?示波器怎么调法?

说明下 啊 我不是大神  设置示波器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明下 啊 我不是大神  设置示波器很简单的

告诉你一个简单的好方法。就是看论坛上发帖并且有示波器波形的图片。你仔细看。能看到示波器设置的参数。

网友:
就是屏接口芯片坏了·c260这个机子不跑码通病bios坏,裸板电流很低的···

网友:
修的不错,排版也很好,看得明白,加分鼓励

网友:
思路清晰,加分了

网友:
外接可以显是因为HDMI信号是CPU直接输出的、内接不显是因为cpu输出的EDP信号要经过这个显示芯片转换成LVDS信号、

网友:
又是屏的转换芯片坏了,看来屏的转换芯片坏的还是很多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亮机电流也太低了  电流0.2几能亮吗?是2.几吧

这破机器cpu极低,裸板0.2还真能亮。接上所有的外设,估计得1.2左右

网友:
排版挺好的

网友:
又 BOSS 吗???    备份的也可以

网友:
集显的     有木有啊

网友:
老司机,一下就知道往哪里钻了。

网友(2017-06-10):
可以啊,我的是加焊这芯片就行

网友:
好经验 我也正在修这个 不亮机还没拆开 先 学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