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M5A78开机一时能开一时不能

楼主(2017-05-09):
M5A78开机一时能开一时不能什么问题,在线等啊
问题

网友:
刷个bios试一下 应该会有收获

网友:
我也有一片,用一会就掉电重启,干过桥了

网友:
先刷一下bios程序试试看,不行的话就检测一下桥等位置,加焊试试看

网友:
问题故障描述太少,无法作出判断

网友:
故障描述清楚些,详细些,大家才能帮助你

网友:
这个也太简明了。

网友:
说的太笼统具体一点才能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换主板吧,我回答也简单

网友:
或许又是哪个电容坏了吧!!

网友:
太笼统了 怎么回答你

网友:
是实地的笔记本学员吗

网友:
华硕主板很多少882的电阻虚焊会出这样的故障

网友:
就不能详细电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