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s手机wifi无信号修复(新手小试修机)

楼主(2017-05-10):
平时都是在论坛学习苹果手机的维修经验,修的最多的也是国产机,今天自己使用的小4S突然wifi变成灰色,这种现象恐怕也算是通病了,大多数是wifi芯片虚焊引起的,用热风枪加热温度250度,风速3档,装机测试wifi可用,一周以后,故障又出现了,看来估计是wifi芯片有问题了。还是按照正规的检测方法查看一下,
在主板上测得电压基本一至,则可判断为wifi芯片故障,把有问题的芯片拆下来,风枪温度350度,风速3档,焊工有点小丑

在其它板上拆了个相同型号的芯片,对其重新植珠,重新加焊,然后装机,小4S的wifi又活起来了
不知道描述的到不到位,还请各位维修师傅多多指点,好像拍摄的角度有点不到位,把相应的电路图上传上去。

网友A:
呵呵,干坏了也没关系,换给板子也没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干坏了也没关系,换给板子也没多少钱

是板子值不了多少钱,关键是经验的积累

网友:
权当练手吧 4s真心没什么意思了

网友B:
楼主 4S还用着呐   好换个高大上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干坏了也没关系,换给板子也没多少钱

也不便宜啊,2百多块钱,维修要的修好赚钱,干坏赔钱有什么意义。

网友:
250度就能装上,你是用低温锡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 4S还用着呐   好换个高大上的了

64g的存储,没舍得扔

网友B:
引用 网友C:
64g的存储,没舍得扔

64G的用着也卡吧   我感觉

网友:
4s还有必要修吗?再买一个也就那么Dina

网友C:
引用 网友B:
64G的用着也卡吧   我感觉

用着到不卡,就是屏幕小了点,系统也没有怎么更新

网友:
手机不贵修好也能再战一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64G的用着也卡吧   我感觉

64G。降级到6.1.3,丝般顺滑!

网友:
引用 网友D:
64G。降级到6.1.3,丝般顺滑!

这广告让你做的  没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着到不卡,就是屏幕小了点,系统也没有怎么更新

屏幕确实小了点

网友:
我也换过几次这个芯片,我是从下面吹掉芯片的

网友:
新手能干到这种地步也是挺牛逼的

网友:
4s的wifi也算是通病了,之前修过很多,现在没人愿意花钱修了